楼主(2008-12-17):
我的变频器是SAMCO-V,型号是SVS-152C,为什么最高频率只能达50HZ,是不是要改那儿设置?

网友A:
看看有没有上限频率设置项,如有设置是多少

楼主:
不知道没有资料,网上也没找到,谁能帮我

网友B:
你将上限频率提高,然后再修改基本频率。工作频率就可以提高了。

楼主:
请问具体改那些地方?

网友C:
没有说明书怎么使用?还是直接找制造商索要吧。一定能获取的。

网友D:
到完整参数表里找一下频率上限值的设定代码,一般都设定在50Hz,改一下数值就可以修改了.

网友E:
如果你没有改过,一般都是设置上限频率为50HZ的,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但不要设的太高,一般用80就差不多了

网友F:
u/f设计的频率提到50HZ以上电压则不能升高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将上限频率提高,然后再修改基本频率。工作频率就可以提高了。
同意,变频器能输出的频率受这两个设定限制。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请问具体改那些地方?
如果你知道怎样改参数的话,可以把所有的参数都看一下,发现是50的都改,因为你没手册只能这样试了。

网友I:
修改最高输出频率,就象我经常要用到电主轴,一般可都是400HZ.我常用到150HZ的。但是变频器没有说明书,基本上没得玩啊。不过一般都在菜单的前20位以内。

网友J:
肯定是上限频率设成了50Hz,向厂家索要一本软、硬件手册来看看。

网友I:
注册一个用户,去这里下载说明书。中国变频器网
把007地址里的数据调高就可以了。如果是50,这个地址就是正确的

网友K:
跟老学徒老师长知识了,变频器最高可以用到150HZ,下次有机会也试试!

网友L:
楼上的可能不知道变频器的频率范围啊!一般国产的都可以达到400HZ,有的进口产品频率可以到500HZ的,不过此类应用于高速电机,不是普通异步电动机!普通电机一般要在80HZ以内可以的,太高了电机是受不了的!切记

网友M:
一般参数中有最高频率、上限频率、还有模拟量对应的最大频率;
把这几个改了就行了;

网友N:
你用的基频以下当然最高频率是50Hz了

网友O:
受基频和最大输出频率还有你的上限频率的限制,因为我们国家的电网现在都是50赫兹所以,基频就是50了,要想改就改上面那三个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P:
你的上限频率也要响应的改换!

网友N:
变频器使用的时候好多参数都要修改的,比如电压,电流,启动方式等等
频率也在其中,根据楼上说的修改一下参数确认就可以了!
另外看看你的电机满不满足基频以上使用

网友Q:
麻烦好好看下手册吧,你的上限制频率都不搞定 的吗?

网友R:
修改"最高频率"到比你需要的频率高20%~50%,再修改"设定频率(实际运行频率)"到你需要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