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信号控制

楼主(2008-12-17):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我公司一台机器在人工停车状态,红灯常亮;开车运转过程中,当工件加工完毕后,机器自动停车,并且红灯闪烁。为了安全起见,我想把机器改成当加工完成红灯闪烁时,机器就不能在开车,除非解除闪烁信号。可是现在我不知道如何区别同一个红灯的常亮和闪烁信号,以便得到强制机器不能开车的控制信号。我在信号灯两端并联了一个继电器,用继电器常闭接启动信号,试验了一下,结果人工停车后,机器也不能开车了。望赐教,感激不甚

网友A:
首先看一下,红灯有几路接线,常亮与闪烁是不是分开接线的
如果是分开接线的,在开关的按钮上串一个继电器的触点,解除闪烁时,再让这个触点闭合
如果不是分开接线的,可能就要在程序中查看了

网友B:
不知道你的解除闪烁的信号能能出吗,最好是干触点如果能的话,把它和你加在灯上的继电器的常闭点、串接并去控制一个延时断开的时间继电器,同时把时间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并在解除闪烁的信号的干触点下,作成自锁,然后在用延时继电器的另一组常开串入启动信号里。不用延时继电器也可以不过效果不如延时好。以上的方法你可以去试下,我没试过的。
怎么知道怎么给你弄图,只能说了。不知道你理解了吗。

网友B:
延时时间只要比闪烁略大就好。

网友C:
用PLC就很容易实现了,就是成本要高不少。

网友D:
你能不能说清楚点,或是传张图纸,问题就会办了

网友E:
接个报警闪烁灯就可以了,分开接线

楼主:
这是我机器的情况

网友A:
这样的话,不能改程序,又是同一根线输出,可能就没有办法了,除非你再加控制器,来检测脉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