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7):
 三菱plc編程電纜製作資料.(如图)

网友A:
没用这样的线试过
其实国产的SC-09价格也不是很高,可以用那个
用自已做的线一定要小心,即使是用市场上的国产电缆也要小心,插拔电缆时要尽量做到断电插拔
时常见到把PLC编程口烧坏的情况,尤其是FX1N系列的几率要大些

网友B:
国产的也就一百块钱,用起来很好的,我一直在用,热插拔也没出现过什么问题
西门子与欧姆龙的就相对要贵多了

网友C:
国产的我05年买了一条60元,07年买了一条USB的150元,如果是FX系列的楼主的那种接法好像是不行的,因为232跟422是要转换的吧,里面还有I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