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7):
我有一电机是意大利的3相 88W 380V 0.5A 50HZ ,用来做升降机用在下降和空载是变频器都能带动,但在带一重物上升时就带不动了,监视电流到0.9A时就上不去了电机也不转,此时的频率是50HZ、电压是368V,但是用工频没问题可以带的动,现在的本人不明白的是为什么7.5KW的变频器带7.5KW的电机没问题,而带一88W的电机带不动,电流到0.9A时为什么再也上不去了,一共试了4个变频器(有普传、三菱,也有7.5KW、2.2KW、1.5KW)都是一样的现象。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这种情况下,我建议你采用简单的v/f控制试下。

楼主:
要用过v/f控制,因为有一台普传变频器是PI-168的,也就只能用v/f控制。我打电话问了几家供应商都解释不清楚。

网友B:
的确是新鲜事物,有知道的好好解答一下

楼主:
这个问题我还问了三菱的技术支持,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解释,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为什么到了0.9A输出电流就上不去了变频器也不报警,如果要是电流能上去的话应该是可以动的呀,因为工频是OK的。有一家供应商给我的解释是说此马达不能用变频器。

网友C:
你的电机是变频电机吗,可不可以用变频器控制?

网友D:
我们在行车上用过变频器,但是你说的问题就没有遇到过!
厂家说不可以用变频器!但是变频器到达50HZ的时候不还是上不去吗!
所以这不是直接原因!
大家有知道的吗?
出来说一下!

网友E:
这么小的电机,也要用变频器,有没有这么小的变器?
找一个试试。
什么原因?不清楚,不好意思。
有高手出来说说!

网友F:
还真是没听说过,有知道的解释一下我也想见识一下

网友G:
这个和变频器里的参数有关系吧,会不会有什么被限制了?

网友H: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答案。期待有人解答。

网友I:
你的具体情况不是很了解,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力矩达不到造成的。你可以用V/F控制,并且把它的比例放大,提高力矩试试!

楼主:
我已经把力矩调到变频器里的最大值了,还是没用,我也知道是变频器输出的力矩不够但为什么到了0.9A就上不去了。

网友A:
楼主应该尽量的表述清楚些,手头的变频的牌子,型号,对应的功率大小,目前在实验的变频器是哪一个,参数大致设置如何。

网友J:
楼主:
   你是不是用的是矢量的变频器实验的,让变频器自学习了吗?你把自学习的参数报一下看看;还有就是用VF的变频器试试。

网友K:
不知道你有没有把变频器的电机参数也该了
要是改了的话有可能是执行了过流降频

网友L:
这完全是参数设置的问题,"大马拉小车"不是马乱跑,就是小车翻身.因为出厂设置都是按照同功率的情况设定的.并不适合相差太大的电机.

网友L:
楼主可以把参数表贴上来,大家帮你参谋参谋.

网友A:
引用 网友L:
这完全是参数设置的问题,"大马拉小车"不是马乱跑,就是小车翻身.因为出厂设置都是按照同功率的情况设定的.并不适合相差太大的电机.
吼吼,楼上的另辟蹊径,说得有道理啊,一直忽略出厂设置地,变频器出厂设置是对于相应容量的大致经验参数值,如果所带电机容量不大的情况下,未必控制精度高,但可以控制,此处相差迥异,嘿嘿,也许就不可以了,想到手册上的一句话有些意思了。

楼主:
我首先要说的是我厂里的变频器没有一台是用矢量控制的,今天我又试了两台,一台是普传PI7100 2.2KW,F07设的是 10 , F08 分别设了20、30、40都不行,电流到了0.9就上不去了,还有一台三菱E700 1.5KW,pr0要设的28以上,并且在10HZ以下也不行电机有电流声音但变频器上显示的电流为0,10HZ以上可以动电流显示在0.6A。
以上两台其它参数全是默认出厂的参数。

网友M:
在確認一下你所設定的參數

网友D:
参数问题不大,也许是变频器配置问题!

网友I(2009-02-11):
现在我开始怀疑现场周边是否存在极大干扰源的问题了,请楼主注意一下吧!

网友N:
^_^,大马拉小车,对于V/F控制是绝对没问题的。关键是给定值,请楼主试一下,将变频器的给定值,在合闸以后,直接给100%,电机还不转,那就存在应用的问题了。还有什么地方搞错了不成。

我用5.5kW的变频器拖150W的电机,运行是正常的。

网友O:
楼主的问题现在解决没有,怎么解决的?说出来大家一起学习学习!

网友P:
这种情况下,只能用VF的,转矩提升要设成手动的,(好多变频默认是自动的)并且要逐渐提高,如果还不行,就是这种电机的固有参数不适合做变频调速,我们厂的研发人员告诉我说,小功率变频器的转矩提升都很高,不是所有的小功率电机都能用较大功率的变频器拖动。------都说VF控制简单,但实际情况是,变频器也需要做相应运算,而有的变频器运算时需要自动变识电机参数,只是这种变识不是通过运行前辨识,而是实时的。

网友N:
^_^,楼上说得好,小电机的启动需要提高起动转矩的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