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操作方式

楼主(2008-12-17):
请问高手;我知道PLC的密码,但手写编程器怎么操作解开啊?电脑是好解的。

网友A:
手写编程器还用呀?有电脑就行了吧?
个人认为电脑能 解编程器也应该能解吧,你再仔细看一下。

网友B:
OMRON的手编器方法如下:
通电;手编器按CLR----RESET----1234-WRITE;
其中1234就是对应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