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7):
新手问题:
1.状态继电器和继电器的区别?
2.断电器输出和晶体管输出的区别?

网友A:
关于以上问题的回答如下:
1-状态继电器是用于编制顺序控制程序的一种编程元件。在不对状态使用步进梯形指令时,可以把它们做为通用的辅助继电器使用。
2-继电器接口为有触点输出方式。适用于接通或断开开关频率较低的交流或直流负载回路;晶体管输出适用于接通或断开开关频率较高的负载回路其特点是响应迅速,使用寿命长。

网友B:
呵,顶一下,另外晶体管输出只适用于直流负载回路,允许通过的电流低。

楼主:
顶下永宏服务态度好
回应速度快

网友C:
继电器与晶体管的主要区别:
晶体管
1、晶体管只能接直流负载,DC30V以下;
2、允许通过电流较小,一般在0.3——0.5A;
3、动作响应快,频率高,每秒上万次。
继电器
1、可以接直流,也可以接交流;
2、允许通过的电流较大;一般2A每点;
3、动作响应慢,频率低,每秒不能超过10次。
如果要控制伺服、步进电机的话,只能用晶体管型输出的PLC。

厦门永宏亚得——永宏PLC一级代理及技术服务中心
良好的服务与技术支持值得客户朋友们的信赖
业务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先生
电  话:0592-5190797/13599540507
QQ:314509315
技术支持:0592-8268499
QQ:253926870
公司地址:厦门市海沧区石塘北片22号

网友D:
永宏PLC中国总代理---范堤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闸北区江场西路160号810室
客服电话:021-66315485 王小姐
技术支持:021-66315471/2/3
 公司主页:www.fatek.com.cn
顶下楼上的所有同仁

网友E(2009-02-18):
请问:我用维纶触摸屏软件在PC机上在线模拟时PLC上没反映,不知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