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7):
我现在做的是一台6轴自动焊锡机,准备用触摸屏输入数据让伺服电机动作,但由于焊接加工的是电子产品,很小,在生产调试的过程中,要用手拿住一种就好象是PLC手持编程器一样的设备,但要有触摸屏或文本的功能,可在近距离输入数据。这样便于调试。我用的是三菱FX2N的PLC,要能和它通讯,我同时还要连接三菱触摸屏。我是没有看到过类似的东西,如果哪位有或知道有这样的设备请帮帮忙好吗? 如果是手上有可直接联系我13712215455,先谢了!!!

网友A:
那就连接两个触摸屏,一个正常的触摸屏
然后再连接一个手持式的触摸屏,现在三菱的手持式的触摸屏都没什么现货的
也可以考虑其它厂家的手持式的
其实一个触摸屏应该是够用了,不知道你的调试是调哪些东西,一般这样的机器除了一个触摸屏外,通常是接上手持脉冲发生器,用于伺服位置的微调

网友B:
我现在正在做直角坐标机器人,正准备弄一个你说的这个操作盒。
我的上面有一个手遥脉冲发生器,其它我准备买个薄膜开关面板。这上面只有开关量,所以不用与PLC和触措屏通讯的,把焊枪头移到要想的位置,按一下确认键,把当前值传到相应寄存器中就行了。
你最好选一个能接手脉的定位模块,如果没有,就不用手脉,用按键做JOG也可以的,就是移动速度要每回更改,相对不是很方便的

网友C:
那就用手持式的触摸屏;

三菱、OMRON、Pro-face都有的。

网友D:
三菱原来有手持式的F940;
型号为:F940GOT-SBD-RH或F940GOT-LBD-RH;

网友B:
我想买一个,但好像停产了啊,而且怎么能加上手轮呢

网友A:
手持式触摸屏和手轮没关系
手轮还是接到PLC控制器上
手持的触摸屏只是移动方便,可以随便放置
6轴的用FX不是很好,成本不一定很低,还不如用Q的来做

网友E:
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
一个触摸屏整不完吗?
弄个调试界面不行吗?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了,我其实还不知道有手持的触摸屏这东西,那我要问问了,是的,用FX做6轴成本很高的,要加4个模块,不过是我没用过Q系列的了,不敢用啊,哈哈

网友A:
FX系列的加4个模块控制6轴,那肯定是没用到插补功能
这样选择个Q的最基本的CPU单元,用一个8轴的定位模块QD70P8就行了,成本不是很高
有FX编程的基础,学习Q的不是很难,完全可以趁这机会把Q的编程学起来

网友F:
现在f940都升级到a1000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