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8.0软件问题

楼主(2008-12-17):
前不久在网上下载了一个GX-P8.0的软件。由于我很久没有用三菱的PLC了,晚上有台电梯要修。因为电脑重装过的,于是就装了这个8.0的,但是连接好PLC后却没有通迅,自动打开通迅状态全是灰色的,并且不显示任何文字。幸好我还有7.0的版本,要不今晚去现场就空走一趟了。
要说明的是:对三菱我也不是生手了,现在也没有对这个软件去研究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不是新手应该不会出现选择了“监视模式”安装
你的软件应该是8.34中文版的,这个版本在少数电脑上安装后会出现 创建工程失败,即不能建个新工程,这个我就在有的客户那见到过,也有一些用三菱的人见到过
同样的电脑老版本不会出现这问题,我想是这个软件本身的一个小缺陷
一般是重装系统会解决问题

楼主:
系统是新装的,应该不是系统的问题。就是一连接全是灰色。要不就是网上载的这个功能给去掉了。

楼主:
不知道是多少版本的,安装开始界面

网友A:
那也有可能是下载的有问题了
再换个软件,现在中文的8.52的比较常用的
明天上班可以用公司电脑传个给你
压缩后176兆

安装后看菜单帮助里的信息,可以看到具体的版本号

网友B:
我觉的8.52最大的好处就是增加了鼠标滚动功能,不过我的笔记本电脑T23就算是其它版本,只要按住电脑上左右键下面的一个键也可以滚动

网友C:
呵呵;除非用FX3U等型号;
用FX2N等用以前的版本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昨晚要不是电脑里面保留了7.0的软件,又是白跑一趟了。我在本本里面专门做了一个软件夹,把所有要用的软件都保留下来,随时可装可删。那个客户看见我连不上机人都傻眼,他等了我一天时间。不过还好,7.0的一下子好了,十分钟解决所有问题。

网友D:
楼主可以说说电梯是什么故障啊,用程序是监控的,还是修改了

楼主:
电梯年检,以前设计的电梯安全上达不到安检要求,没有双触点保护以及触点粘死保护。现安检要求达到上述要求方可以验收。
这样要求修改程序,以及外部线路连接到位
没有做过电梯的,和能懂一点点编程的,敬请不要搞电梯,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