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8):
在论坛看精华的时候我分析了一下信老师的两个图,一个是0`10V转4~20MA的.图我就不贴了,信老师应该有印象,按我理解主要思想就是先将0`10V信号进行反比例缩小成-0~-1.6V信号,然后在按1:1叠加了一个负基准电压-0.4V,所以输出为-0.4~-2V...再通过反馈电阻100欧姆取样变成4`20MA....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可对?.....呵呵

后来我又看了一下信老师的另外一个图0~5V转4~20MA的电路 见图
这里我就有点不是很清楚了 那个运放同相端偏置取样电压应该为12V吧...按照运算
(Vi-12)/150k=(12-Vo)/30k....算出来Vo=13.4~14.4V?不知道我这样算可对?应该是错了,但我不知道错在哪里,那个0.1K的电位器应该是取样电阻吧?按50欧姆算不知道4~20MA电流是怎么算出来的....疑惑啊,还想请信老师能抽时间给我好好推倒以下过程...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电路的思想是什么?0`5V不管怎么缩小放大,0点没有叠加电压的话4MA电流是怎么出来的呢?那个10V的图有叠加电压0.4V啊.....

网友A:
你把帖子重新好好看一下,包括回帖,会明白的。

网友B:
这个电路上的几个电阻可能要调整的,我根据老信的这个电路也做过实验的,一般在INP端加个电阻的...基本上可以调到4MA-20MA范围的

网友C:
老信的这个图纸我已经用了很长时间了
现场用一点问题没有

楼主:
信工,我把那帖子17页都翻出来看了 没有一页有讲原理推倒的东西。。。还请指教啊。。。如果不方便fiore_2001@163.com您可以发到我邮箱,我是做变送器的,对这些电路有些兴趣,希望能通过分析提高水平,决无用于商业用途。。。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帖子重新好好看一下,包括回帖,会明白的。

另外我还想问下 如果在50欧姆电阻上取样所需要的电压应该是0.2~1V左右,那0.2V电压是否是PNP管的那个PN结的导通电压?

哎 接触的电路都是NPN管的多,分析起PNP的来感觉困难

我刚才分析了一下,取样电阻下端的电压输出如果是13.4`14.4V的话,上端是24V,那么加在取样电阻两端的电压就是9.6V~10.6V。。。这么算对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上的几个电阻可能要调整的,我根据老信的这个电路也做过实验的,一般在INP端加个电阻的...基本上可以调到4MA-20MA范围的
楼上的,FWW666已经告诉你了。为什麽还那麽死心眼呢?电阻的数据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把零点电位器的上端电阻换小,取20~30K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上的几个电阻可能要调整的,我根据老信的这个电路也做过实验的,一般在INP端加个电阻的...基本上可以调到4MA-20MA范围的
楼上的,FWW666已经告诉你了。为什麽还那麽死心眼呢?电阻的数据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把零点电位器的上端电阻换小,取20~30K再看看。

看来老信误会我意思了....我对这个电路没有任何怀疑的地方,只是自己分析的时候分析不出来而已...我也没去搭这个电路,更不会去把他运用到实际中,因为这样的配电器一大把...
我只是希望老信能抽出点时间帮我用表达式推导一下原理而已,没别的意思啊.就象您说的那样,通过不断的学习提高自己对电路的分析能力....难道只是想知道这个电路的原理也叫死心眼?不知道您怎么又扯到零点电阻的取值上去了.....哎
希望老信能理解我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