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8):
昨天有人用松下FP0的编步进电机程序。就一个回原点指令,但是程序启动后,电机怎么都不停,把回路切断也停不下来。
我打开程序看,他把启动按钮接X3,停止接X1,输出为Y0、Y2
于是我叫他把停止改为X0,电机立即停止
原因是,松下FP0的高速控制是指定了端口的,对应为X0控制Y0。X1控制Y1
如图:

网友A:
^_^谢谢,老学徒的提醒^_^你太无私了;你不说还真没注意过。

网友B:
原来如此,用三菱的还没有发现这样的限制呢
Q定位模块的近点狗是靠硬件接线的,不用编程

网友C:
谢谢!老学徒师傅我崇拜你!有缘一定认识认识!

网友D:
这样的程序需要注意许多细节,但是用松下编程软件的“向导”功能就能把这些基本的I/O都正确用到了。在自动生成程序后再进行一些必要的修饰就可以了。

楼主:
一般PLC的输出轴数,是和高速计数相关的。如松下PLC就是这样的:用了高速计数以后,高速输出就要相应的减少。FP0的如果用一路二相编码器后,那就只能输出一轴了。
三菱的不知道是不是也是一样,还请高手解答了。因为没有这样做过。

网友E:
三菱的高速计数和脉冲输出没有冲突,不影响的

网友F:
用过FP2的,不过没发现这问题,谢谢楼主的指点,以后注意了。

网友G(2012-07-30):
请问,如果接二台步进电机,怎么样才能停止下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