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8):
现象:使用OMRON的plc。用kepware做opcserver.打开kepware,点击quick client后Quality显示good但Value数据开关量只显示1.(外部接线没有)。

请问:没有外接线是不是开关量显示应为0?

         短接外接线Value是不是应该变化(由0变1)?

         若不变化是哪部分可能出现问题?

网友A:
你所以监视的地址是什么?它显示的是该地址的值,如果该内存地址发生变化了但OPC上还没有变化那么请检查通信是否正常?是不是选择了模拟?

网友B:
如果正常的话,是像你说的那样的

如果不变化,而且显示的是1,你要确认好外部的接线。还有可能就是你选择的是模拟服务器,和外部没有关系的

网友C:
请问何为模拟服务器?怎样看是选择了模拟服务器?

网友B:
看一下下面的两张图

网友C:
我的device driver是omron  host link正确吗?这个不是模拟服务器吧?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232PC与PLC连接那么就选host link.你楼上的那位朋友的最后一张图显示的就是模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