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8):
最近在学习伺服,来到这里学到了很多知识,很感谢大家!学习PLC控制伺服时遇到一些不懂的问题想请教大家,希望得到师父们的帮助!再次谢谢!
我用的PLC是FX2N-64MT,伺服是国产迈信EP100,做实验时是空载运行的,做位置控制。接线就接使能信号,脉冲信号和方向信号。在用PLC给伺服发脉冲时,发现发出的脉冲和伺服显示接收的脉冲不一样,我设置的电子齿轮比是1:1,在发出脉冲频率5Khz,脉冲量100000个时,伺服接收到的脉冲只有99960个左右,(监视PLC发出的脉冲是100000个),而且每次接到的数据都有几个相差,脉冲频率在20Khz时,误差达300-400多个,就算发送频率只有100hz,也会有20多个误差脉冲。传输电缆不到1米,屏闭也接地了。参数也按照伺服说明书设置了,电机也没有异常声响(除了进入使能时很小的激励声外),现场也无其它电器干扰,我想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你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还有就是三菱PLC的脉冲输出方式是集电集开路输出的,但迈信伺服有说明:为了正确地传送脉冲数据,建议使用差动方式输入脉冲,使用集电极单端输入可能会使频率降低,输入端要接1.3~2k的电阻。我试着改变电阻阻值,始终无法在高,低频率时接收到的脉冲和发出脉冲都一致,问题是不是和脉冲输入方式有关?如果我想把集电极输入转变为差动输入,应该怎么做?请高手中们赐教!(不好意思,一下子问了几个问题)

网友A:
FX2N-64MT没有定位指令,只要脉冲指令
差动的要比集电极抗干扰能力要强
集电极输入转变为差动输入,这样不怎么好改,那就要选用能发出差动信号的控制器了

这精度和伺服也会有些关系,它的定位完成信号、清除滞留脉冲信号等相关的参数或是接线是怎么设定的

楼主:
回fumz78,清除滞留脉冲信号(理解为偏差)是通过接通信号清除的。定位完成信号参数设为20

网友B:
根据你的说法,判断不是干扰的问题,不需要换差动的脉冲输出。一般的伺服手册上都有类似这样的一句话,距离近是没关系,除非是这个伺服放大器不好,我用三菱的没有过问题。

我想可能是控制方式的问题,就像fumz78说的,FX2N是没有定位指令的,你是用什么指令发的脉冲,又是怎么停止的?
注意一下,如果脉冲指令断开的话,伺服会减速停止的,并不会马上停止,这时应该是PLC没有脉冲输出了,但电机并没有停,还会有反馈,应该是伺服放大器上显示的脉冲数比PLC发送的多,可你说的现象正好相反。
你是怎么监视的?

楼主:
回lixiaoba师傅:我是用的脉冲指令plsy,
ld x0-----------plsy  d0  d1  y0
脉冲量d1执行完就停止。PLC脉冲通过触摸屏监视D8140,D8141的值,伺服初始显示状态设定为显示脉冲积累量。

网友A:
不是断开指令前面的条件,等执行完,那么发出的就是指定的脉冲量
没用过你这个厂家的伺服
可以把  定位完成信号参数设为20 这个参数的说明贴上来看看

网友C:
小声问一句,您不是用FX2N-64MT的Y0直接输出脉冲吧?FX2N本体没有高速输出端口。

楼主:
定位完成参数的解释是:1,设定位置控制下定位完成脉冲范围;2,本参数提供了位置控制方式下驱动器判断是否完成定位的依据。当位置偏差计数器内的剩余脉冲小于或等于本参数设定值时,定位完成信号coin  ON,否则coin  OFF。出厂设定为20

楼主:
根据lixiaobai师父分析的,我也怀疑不是干扰问题,而是集电极方式传送脉冲过程中可能会丢失脉冲,集电集输入是要加一个1.3~2k的电阻,这个阻值厂家给的也很模糊,只是个经验数据,所以还是怀疑传输方式的问题,忘了说明一下:伺服系统是从数控车床上拆下的,原驱动方式是CW/CCW。拆下前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B:
看你的程序是没有问题的,照你最近的说法,你可以在同样的速度下,分别试试控制方式为CW/CCW、脉冲+方向、AB相。
如果在同一个频率下,这三种方式的差值脉冲不一样,就是集电极输出的问题了

或者把接线弄的尽可能短再试一下了
2N的PLC我还真没有用过脉冲定位

楼主:
呵呵…很感谢lixiaobai师傅和fumz78师傅!我想办法试下其它输入方式再续上。

网友C:
http://www.gk528.com/gkjd/2008/12/20081218233333.asp
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不建议用FX2N的Y0做为脉冲输出,搞得不理想就会少输出脉冲!
同样的接线与同样的指令条件下,您换成FX1N或是FX1S试一下,看是否还会出现此种现象。

楼主:
原来是这样的,谢谢楼上!

网友D(2014-05-02):
回复 网友C:
怎么打不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