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8):
上午接了个朋友的电话,问了我个问题说是他们老板问他的,他自己没有作过,问问我做过没有?就是一个单相电机是用热继电保护怎么做?
     记得三相电机长时工作时要有热继电器保护啊,今天突然来个单相电机的热保护的问题,我给的答案是可以,也用三相热继电器做保护,接线时做个平衡接线!
     大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以前单相电机只是选个合适的熔断就行了,真没作过这样的!!!!!!

网友A:
给的答案是可以,也用三相热继电器做保护,接线时做个平衡接线

楼主,你这个是平衡接线是怎么做的呀。不明白,能讲讲吧。

一般情况下,俺也是加个熔断器就完事了,还真没什么好的办法进行热保护。

网友B:
不需要做平衡的,直接空一个脚不接线就可以了
有时三相电机也可以接两根线的热继电保护器的,有卖这样的

楼主:
楼上的,热继电器的三相热平衡怎么办?不能空着
如果用两相热继电器的可以

网友C:
选用空开就可以了!

网友A:
3楼、4楼的朋友

还有卖两相的热继电器呀,没见过,你给个型号,最好是正泰或德力西的,俺去问问。

3楼的朋友,三相的那种接法可以空着吗??

顺便问一下,还有卖单相的热继电器吗??

楼主:
两相的那种我在老车床上看到过具体型号不清楚了,独立安装的那种

网友D:
单相单机的热保护用熔断器就行了!

网友E:
弄个保险丝 呵呵

网友F:
两相的是老产品了,只有老设备上有

网友G:
直接用二相断路器,选带可调限流的,这种断路器是现在设计的主流。

网友H:
见过两极的热继电器

三极热继电器不允许空一极,【不带缺相保护功能的可以】

三极热继电器用在单相电路中,只接一根线,三个极串联接法

网友B:
不好意思,可能是我记错了
刚才查了正泰与德力西的样本,没看到有单相的,感觉好像以前看到的是LS的,但现在找不到了,可能是我记错了吧。
但CAD图库里有这样的图例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见过两极的热继电器

三极热继电器不允许空一极,【不带缺相保护功能的可以】

三极热继电器用在单相电路中,只接一根线,三个极串联接法
  赞同!

网友I:
我想应该有这东东卖的吧,我记得我们引进的设备上的单相电机上是用两相的代的

楼主:
这个问题,大家可以这么看,如果单相电机功率大而且长时工作时有必要加个热保护但是选三相热继电器时接线就有说法了!

网友J:
一选择带热保护的空开,二把热继电器串接

网友K:
.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见过两极的热继电器

 三极热继电器不允许空一极,【不带缺相保护功能的可以】

 三极热继电器用在单相电路中,只接一根线,三个极串联接法
   赞同!

网友K:
单相电机功率大除了空气开关
用热继电器外
也可用过流继电器啊;

网友L:
只见过三相的,单相没见过。有没有图片发出来看看。

网友M:
用2p的dz108断路器控制电源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