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零线和地线?

楼主(2008-12-18):
昨天,因为要接电去一个帐篷,用于照明,我在A相和地线之间接上了
开始能用,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没电了
然后用电笔去试,A相出来的地方就没电了  断开与A相连接点再试又有电
没有查出原因
后来把接地线的换到零线 一切都正常了
因为新手,没有想明白为什么
按说,只是照明接火与地之间可以用,我以前这么做过几次
刚开始接好后也可以用的
但是为什么突然没有了,
线路没动,只是换到零线又都正常了?
迷惑中.....希望高人指点迷津,万分感激!

网友A:
你说的这种接在火于地之间可以用那是在以前,原理上也是可以的。但是,现在电网改造后,基本上都增加了漏电保护和零序电流保护所以现在这样接就不管了。

网友B:
你测A相没有电了,是因为哪个用电器短路了,A相与大地连上了,所以断开后,就又有电了
正确的接法是接零线上的

网友C:
现在禁止采用这种方法,非常危险不说,如果接了漏电保护器一合上开关就会跳闸

网友D:
这种用法很老了,不提倡使用!
必须和中性线构成220V单相电源使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测A相没有电了,是因为哪个用电器短路了,A相与大地连上了,所以断开后,就又有电了
正确的接法是接零线上的
怕嫩了,如果短路的话不是跳闸就是烧断,烧毁,还有这一说?!

网友F:
谁教你这样做的?先打老师一顿板子。电工学里面明令禁止一火一地。

网友G:
之前当过2年电工 个人觉得2楼说的对

网友H:
不能采用一火一地供电!

楼主的情况可能是:上一级装有漏电检测装置,【自动检测,无漏电、接地故障后自动合闸】

网友I:
零线和地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定要区分开,不能混的,容易出危险的,零线是中性线,是工作线,地线是保护线

网友J:
以上高手们说的都对。还有一种情况可能因为接地不良(太浅、太干燥),电压很低,开始有电慢慢电压降低直到微弱,这是我13岁时没学电时用的方法得出的体会,如有不妥别见笑,你可以把埋2.5米深潮湿的地方,土中加盐更佳,但这些只能带几十瓦的灯泡,大功率的用不了,这种方法还可以让电度表不转动,但如果你电源端装有漏电开关,是会跳闸保护的。A相接点没电,是因为用电器与大地形成通路当然测不出。

网友K:
现在国家大部分地区都是三相五线制了,一零一地,三根火线,漏电保护跳闸,现在的安全措施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呀

网友L:
11的方法不妨试试

网友M:
禁止一火一地是为了防止危险,但是还是能用的,楼主的意思是为什么没电了?
我想是接地线电阻太大了吧或与大地接触不好吧。所没成构在回路

网友N:
向11楼学习,是机械表能用的.

网友O:
这样接虽然能用,但是很危险
再就是会引起上端漏电保护装置的动作。

网友P:
歪楼了,楼主接线问题应该纠正,但他主要是问原先错误接线后先有电而后就没电了。

应该是接地电阻太大了吧。

网友Q:
零线与火线

网友R:
楼主的情况可能是:上一级装有漏电检测装置,【自动检测,无漏电、接地故障后自动合闸】

这是对的,而且一火一地是涉嫌偷电的,犯法!!!!!!

网友S:
你在A相与地线之间的是什么

网友T:
现在禁止采用这种方法,非常危险不说,如果接了漏电保护器一合上开关就会跳闸
也可能变压器中性点没接地,零点漂移,三相电对地电压不一样,对零就一样啦,都将是220VAC

网友U:
禁止,禁止,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