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8):
我在玩一个马达驱动器带动两个马达,是步进电机来的,但是我发现当马达上电时,没有给脉冲,用手移动马达,马达却会移动,跟一个驱动器对一个马达不一样,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A:
你说的用手能移动,是两个都能移动吗?这是使能没有给上,看看接线
如果接线没问题,应该是驱动器的带载能力不行,无法带动两台

你还要把现象再描述详细点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电流太小了,调大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B:
上学那会儿做毕设玩儿过步进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电流太小了,调大就可以了!谢谢!

怎么调整的电流?是调PLC的输出电流吗?

网友C:
变频器可以一拖二,没想到步进也可以一拖二,不知伺服可不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可以一拖二,没想到步进也可以一拖二,不知伺服可不可以?
没用过步进的,只用过伺服
我接触的三菱的目前用到的、或是看到的伺服放大器和电机都是一对一的
其它厂家的伺服不知道怎样

楼主:
我用的是雷塞的步进,在驱动器上可以调电流的大小,有DIP开关!

网友E:
呵呵;伺服驱动器带有编码器反馈接口,如果带二台伺服电机的话2个编码器如何接到一个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