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8):
各位大哥,
 我用一台FX1S的PLC同时控制2台步进电机,其中一台电机的转速慢转的圈数少.另一台电机的转速快,转的圈数多.
  由于一个程序中只能用到一条PLSR命令.故请问如果我一台电机的脉冲源接到Y000,另一台接到Y001,我要如何转换.
  或者有什么其它的办法,请高手帮忙.

网友A:
三菱的我没用过二轴,但FX1S的要用定位指令。DRVI和DRVA二个

网友B:
可以同时让两个点进行定位的,不只是有脉冲指令,还有定位指令的
只不过仅仅是同时有输出,不能做到完全意义上的插补

网友C:
呵呵;
对同一点只能用一次这个指令;
但Y0  Y1两个点都可以用;
只是各走各的,就是楼上说的没有插补功能的;

网友D:
太深奥了。

网友E:
PLSR可以用两次的,分别指定两个轴,你试一下,程序是不会出错的

网友F:
加一个FX2N-20GM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