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8):
90KW绕线式电动机,额定电流179A,转子电流199A,
请教:启动电流多少?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倍数,还是额定电流和转子电流加起来的倍数?

网友A:
直接启动时启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5~7倍,90kW的电机最好用减压启动或软启动!

网友B:
额定电流就是电机的总电流
启动电流要看启动方式来定,直接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7倍,星三角启动是额定电流的3倍左右。

网友C:
楼上说的对  那么大功率的最好不直接起

网友D:
7.5KW以上的马达最好不要直接启动,因为启动电流过大,又浪费电能又对接触器触点损害严重。特别又是11KW以上的更不能采取直接启动,90KW的马达启动电流高达1000多安培,如果经济允许,最好采用变频器启动,经济点的就是通过电抗器降压启动,把电压降为65%启动后经过4秒左右再升为全压工作。

网友E:
绕线式转子电机启动特性  【转自刘志斌】

1、绕线式转子异步电机串电阻启动,当电阻大到足够数值时,启动电阻为电机最大转矩,电机一起动便进入稳定运行区,此时稳定运行区具有较软的机械特性;
2、绕线式转子异步电机串电阻启动,不是降压起动,而是改变电机机械特性曲线、改变转差率S的一种起动方式,起动转矩大,适应重载启动,常用在起重机这样的负载上;

3、当串联电阻增大时,临界转差率S增大,起动转矩增大;
4、当串联电阻足够大时,临界转差率S增大到1,起动转矩增大到最大转矩;
5、当串联电阻再继续增大时,起动转矩开始减小,当串联电阻再继续增大到无穷大时,起动转矩为零;

网友F:
启动时定子电流3-7倍的额定电流.
一般要用减压启动

网友G: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经济一点的就是串电阻启动!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帮助!
但朋友们没理解我的意思,我要问题是:
1。我用的是90KW绕线转子的电动机,电机铭牌的电流参数有两个:额定电流179A,转子电流199A,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倍数,还是额定电流和转子电流加起来的倍数?
2。我用的是频敏变阻器启动,启动电流是多少?绕线转子的电动机的启动电流是不是比鼠笼电机的启动电流要小?

网友H:
应该时定子的额定电流的5-7倍,不过你用的是頻敏电阻启动,电流应该没那么大,你可以用卡表量一下

网友B:
1、直接启动是额定电流的5-7倍
2、没有用过这种启动方式,故不敢胡说,你可以用卡表量下
期待楼主的数据

楼主:
因为现在电机还没到货,又要订发电机了,订发电机必须要知道启动电流的,急呀

网友I:
5-7In,建议降压启动,条件允许软启动

网友J:
新建电工技术交流群,欢迎大家加入       56164915

网友K(2015-04-09):
90kw的电机,串电阻降压启动,应该串联什么规格的三相对称电阻呢?好多公司电阻规格额定电流最大125A,那是不是要串联多个三相对称电阻呢?

网友L:
直接启动时的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5-7倍、为什么是5-7倍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倍数?这是因为启动电流跟电机有关还跟负载有关、没有什么计算公式,只能通过经验判断。
这个5-7倍指的是定子的额定电流的5-7倍、与转子无关、也与绕线和鼠笼转子无关。当然这个倍数是指直接启动
为了减小这个倍数、才有了各种启动方式。像你的用的是转子串频敏电阻启动

网友M: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帮助!
但朋友们没理解我的意思,我要问题是:
1。我用的是90KW绕线转子的电动机,电机铭牌的电流参数有两个:额定电流179A,转子电流199A,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倍数,还是额定电流和转子电流加起来的倍数?
2。我用的是频敏变阻器启动,启动电流是多少?绕线转子的电动机的启动电流是不是比鼠笼电机的启动电流要小?

1.都不是,启动电流和这2个电流没多大联系。
2.启动电流得实际测量,因为串了电阻。因为有串联电阻,可以肯定的是启动电流比鼠笼电机一定是小了(肯定没有5-7倍),但小了多少要看串的电阻多大了。

相当于说了,只能回答说是加大了启动转矩(前提是那串联的电阻合适),减小了启动电流(这个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