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8):
机子无法启动,线路没问题,电机轴承易转动.是电容的问题么?有知道的及时+QQ582788734谢谢

本人先谢谢了,电工第一年,这个单相的学的不精

网友A:
其它确定没问题 换个电容试试 不过建议你把现象描述得清楚些

网友B:
简单方式:按正常接上电源,用手转动一下转子,如果能启动,则说明电容故障,如果不转其它原因

网友C:
封精了。为什么呀?嘻嘻,因为我想说得让楼上给说了。

交流单相电机,通电以后如果不启动,用手人为的帮他转一下,如果转起来了,OK,就是启动电容或电感的问题了。如果不转,那就是其他原因了,比如线断了、机械卡死了等等。

楼主:
故障1有时候长时间启动,有时就不启动电容没考虑到,回来测测
谢谢各位的帮助,小弟感激涕零

网友D:
电动机是否有离心开关启动,如有还应试检查离心开关是否正常,功率大一点的单相电动机一般有二个电容,小一点的是运转电容,大一点的是启动电容,如不能正常启动主要检查启动电容是否正常

网友E:
匝间短路也可能不启动

网友F:
很大可能是电容的问题,换一个同规格的电容试试。

网友G(2009-01-28):
测量哈电路吧!

楼主:
谢谢问题解决

网友H(2013-08-17):
一般情款下有以下几种原因:1.是电容器;2.离心开关;3.电机端盖轴承位磨损或者轴承磨损松动。
电容器坏空载情况下一般通电后用手转动一下马达转子可以启动。离心开关坏有时也可以启动,但是如果触点烧的太严重手转动转子也没办法启动。电机端盖轴承位或轴承磨损则通电后电机不启动能会电流很大,且手转转子也不能启动并且有“翁翁翁。。。。”的异响。

网友I(2024-06-06):
回复 网友G:
大家都很热切的给你提供思路,解决了最其码把原因反馈给大家避坑啊。就解决了事!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