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8):
非常紧急求救,这个PLSR到底怎么使用
我查过手册,他说PLSR的四个参数按顺序依次是 频率,脉冲数量,时间,输出

输出就不用说了
我非常想知道频率,脉冲数量,时间这三个参数值根据需要是怎么确定的?
麻烦各位朋友举个例子
很紧急的情况,谢谢各位!

网友A:
频率=电机转速。你想要机器走多快就在这里调
脉冲数量=机器位置,你要走多远,就在这里调了,如果要电机不停的转,就设为0
时间=加减速时间。这就是软启动,慢开慢停,要是一下就开起来,电机可能因为电流过大而转不动

楼主:
DPLSR D201 D203 D205 Y001
那请教一下上面的指令结合你说的理论该怎么解释
如果需要具体数值的话就随便选几个数值
麻烦了,谢谢

网友A:
把须要的数值传送到数据寄存器。如速度=1500   位置=3500   加减速时间=200
程序:
LD   M8000
MOV   K1500   D201
MOV   K3500   D203
MOV   K200    D205

网友B:
带加减速脉冲输出
频率决定速度,脉冲决定位移
根据你定位的要求算出这两个的具体数据,再执行指令就行

楼主:
速度=1500   位置=3500   加减速时间=200
请问这个加减速时间是开头和结尾的时间,还是指开头或结尾的时间,因为是0.2秒时把

还有位置3500是加速过后的匀速位移吗?

        3500是不是水平线这里的移动距离
      __________
     /              \
    /                \
   /                  \
0.2秒时上升与下降时间的总和还是上升时间就是0.2秒,下降也是0.2秒

网友A:
3500是总长度

网友B:
开头和结尾的时间是同一个,都是0.2秒
3500是总位移
看下编程手册里这个指令的介绍吧,很详细的了

网友C:
S=V×t
如果你的图横坐标是时间t,纵坐标是速度V,那么脉冲数S是这个梯形的面积

网友D:
S3对应加减速时间;
S4就是指定的Y0或Y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