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的设备组态

楼主(2008-12-18):
在MCGS中,需要在屏幕上输入一个开关量,比如一个电机的启动按钮,那么这个启动信号在通道连接的时候,要接到PLC的那个量上呢,X?Y?M?X是只读的呀,Y和M需要先驱动线圈才能用它的触点呀.

网友A:
一般是接到M上的,这是内部继电器,不需要外部接线的

M可以直接当触点来用的

网友B:
你可以直接控制Y的输出,然后用Y外接控制电机启动的外围控制元件
用M的也可以控制,程序中用M再控制Y输出
总之要控制外围的东西,肯定要和输出Y联系上,只有Y才能和外部受控制的执行元件联系上

网友C:
用m好点,直接驱动y不建议。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大侠。工控这些东西真麻烦,不过有大家的帮助,觉得还很有趣。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