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8):
本单位设备上用西门子plc400作为主站,外用IM 模块扩展.在扩展部分中有控制加热器的.
加热器内采用铂电阻作为感温元件.输入到西门子的AI模块中.前段时间,加热器损坏,因为
没有110V的备件,就改用了220V的加热管.铂电阻应该也换了(记不清了);
现在发现,在加热器升温过程中,一切正常;但是一旦达到或超过设定的温度时,AI模块上的SF开始无规律闪烁;同时主站414-2上的EXTF灯常亮.更换了AI模块和PLC 414-2上的电池后还是这样.但是设备运行正常.请大家指教.

网友A:
您应该首先查看模块诊断信息来确认SF灯闪烁的原因 。

轻微的故障并不会导致系统停机~

网友B:
"铂电阻应该也换了(记不清了)"
这个你要看好好看一下是不是也换了吧,加热管的电源是多大的应该无所谓吧,产生异常是在你改变加热管之后,你在好好看一下CPU诊断吧

楼主:
"您应该首先查看模块诊断信息来确认SF灯闪烁的原因 。"????在哪里看呢???opc上一切正常,
加热器温度控制也正常,就是一个月换了三个电池了.因为总是设备一上电,所有参数都恢复出厂值.铂电阻确实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