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8):
急要这样的变压器输入220V输出5V电流400A功率4KW.
还有一台输入220V输出0到220V可调功率同上面一样。各位知道哪有买的吗
联系电话13671801716.上海

网友A:
这种没有买的,找变压器厂订做,我想你这是用来加热用的吧?低压大电流

网友B:
可以找变压器厂定做

也可以用电焊机改,

网友C:
一般变压器都是跟变压器厂订做的
加热用,是不是还要用到磁饱和调功的模块

网友A:
这种变压器可以达到1000A,二次绕组,就一匝,说是一匝其实就是一个大铜圈,一般水冷。
控制采用PID方式,在粉末治金行业多用。

网友D:
还是找专业的厂家制作的好,自己改装的,不规范不说,最主要的是安全隐患,千万不能拿着身家性命开玩笑呀

网友E:
首先更正一下楼主的说法,对于变压器不能用功率来表示容量
所以你说的4KW应该是4KVA才对

网友F:
这类信息以后请到买卖场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