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8):
MS_SQL2000_SP4安装到50%就没反映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您确认过您的安装软件没有问题吗?

楼主:
软件没问题

网友B:
多试几次!
有时候安装用很长时间的!
如果没有提示的话,看要不要重装系统!
很多时候西门子装不得的时候,就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