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8):
我用指令DPLSY  d200 D72 Y0时,伺服电机会运行,改成DPLSY D200 D72 Y2时,伺服电机不会转动,但是脉冲单元显示是有脉冲输出的,Y2也会闪动,我用的是台达的EH PLC,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另外想问一下,PLC是否可以同时两点输出脉冲?谢谢!

网友A:
台达不是很清楚,但一般二轴PLC的脉冲输出只有Y0和Y1,如上述,输出口错误

楼主:
我查看了编程手册,Y2是属于CH1的一个高速脉冲输出点,我也用过Y1试过,不过输入PLC时显示错误

网友B:
要看一下你的PLC的输出脉冲的能力的,是几路的。
你改成Y1时,伺服会转吗?如果能,就是只支持两路的
再提醒一下,你改了程序,相应的接线有没有改动啊

网友C:
首先要确认你这个EH PLC是有几个点能输出高速脉冲,用于定位,这个选型的样本上会有的
Y2如能输出高速脉冲,用于定位,那先单独用这个点控制伺服,让这个轴先动起来,动不起来就要考虑接线、参数等原因了
每个轴单独试好了,再去验证能不能同时用指令定位

楼主:
是有两AB相脉冲输出:CH0(Y0,Y1)\CH1(Y2,Y3);线也改了,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我调步进电机的时候,电机老是震动,速度很慢,调脉冲个数对速度起不了作用,调细分后,电机还是老震动,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点动指令,速度在临界点,所以震动,速度放慢就可以了

楼主:
我改细分和频率,相差几十倍的频率电机还是以同样的速度转!以前是用维卡的步进,现在改成申力的,我调了很久,还是这样,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谢谢了!

网友A:
点动频率不要大于1K。先不细分试试。

楼主:
一直震,基本不走动,还有就是我用一个简单的程序在别的牌子的步进上面可以运行,而用这一台用不了!要用另外一个复杂的程序装下去

网友A:
电压多少伏?电源功率够不够?

楼主:
DC60V,电源功率无法查看到

网友A:
86电机额定5A左右。电源要配到8A才可以用,如果用变压器,要150VA的

楼主:
是86电机,电源也是厂家提供的DC60V。

网友A:
转,以下不是本人所写,转载供参考
步进电机常见问题及解决办法:
   一,如何控制步进电机的方向?
   1、可以改变控制系统的方向电平信号
   2、可以调整电机的接线来改变方向,具体做法如下:
   对于两相电机,只需将其中一相的电机线交换接入驱动器即可,如A+和A-交换。
   对于三相电机,将相邻两相的电机线交换,如:A,B,C三相,交换A,B两相就可
   二,步进电机振动大,噪声也很大,什么原因?
   遇到这种情况是因为步进电机工作在振荡区,解决办法:
   1、改变输入信号频率CP来避开振荡区。
   2、采用细分驱动器,使步距角减少,运行平滑些。
   三,为什么步进电机通电后,电机不运行?
   有以下几种原因会造成电机不转:
   1、过载堵转(此时电机有啸叫声)
   2、电机是否处于脱机状态
   3、控制系统是否有脉冲信号给步进电机驱动器,接线是否有问题
   四,步进电机抖动,不能连续运行,怎么办?
   遇到这种情况,首先检查电机的绕组与驱动器连接有没有接错
   检查输入脉冲信号频率是否太高,是否升降频设计不合理。
   五、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脱机信号FREE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当脱机信号FREE为低电平时,驱动器输出到电机的电流被切断,电机转子处于自由状态(脱机状态)。在有些自动化设备中,如果在驱动器不断电的情况下要求直接转动电机轴(手动方式),就可以将FREE信号置低,使电机脱机,进行手动操作或调节。手动完成后,再将FREE信号置高,以继续自动控制。
   六、如何选择步进电机驱动器供电电源?
   确定驱动器的供电电压,然后确定工作电流;供电电源电流一般根据驱动器的输出相电流I来确定。如果采用线性电源,
   电源电流一般可取I的1.1~1.3倍;如果采用开关电源,电源电流一般可取I 的1.5~2.0倍。
   七、如何选择步进电机驱动器供电电压?
   步进电机驱动器,都是宽压输入,输入电压很大的范围可以选择;电源电压通常根据电机的工作转速和响应要求来选择。如果电机工作转速较高或响应要求较快,那么电压取值也高,但注意电源电压的纹波不能超过驱动器的最大输入电压,否则可能损坏驱动器。如果选择较低的电压有利于步机电机的平稳运行,振动小。
   八、细分驱动器的细分数是否能代表精度?
   细分也叫微步,主要目的是减弱或消除步进电机的低频振动,提高电机的运转精度只是细分技术的一个附带功能。比如对步进角为1.8°的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如果细分驱动器的细分数设置为4,那么电机的运转分辨率为每个脉冲0.45°,电机的精度能否达到或接近0.45°,还取决于细分驱动器的细分电流控制精度等其它因素。不同厂家的细分驱动器精度可能差别很大;细分数越大精度越难控制。
   九、为什么步进电机的力矩会随转速的升高而下降?
   当步进电机转动时,电机各相绕组的电感将形成一个反向电动势;频率越高,反向电动势越大。在它的作用下,电机随频率(或速度)的增大而相电流减小,从而导致力矩下降。

楼主:
步进驱动输出电流是不是设置成电机的额定电流?

网友A:
不可以设成额定电流,额定电流太高,电机会很烫。一般设到3/4大小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问题解决了!

网友D:
这个没用过哦!
感觉楼上的几位说的已经很清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