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8):
求助高手:我也用三菱PLC数年了,最近遇到这样的难题,请大师指点迷津。我差不多一套程序在三菱FX2n-64MR中用了几年,可去年有一台和今年最近的2台PLC中的一个D204的寄存器不能清零,后来我换为D206用了几天它里面的数据又停留在30000多不能清零,那个数据以上的能清点,但是只能清到3000多的那个数那里,后来我又换为D206、D208、D888、D660,都是这样情况,开始那几天很正常,运行几天后又不能清零,停留在某次记录的那个数据上,我很茫然,表达也不是很明白,请包含。我的这个积存器是用DINCP指令来计数换算总码长的,同时我也用D202来换算分轴码长,但D202从没出现这样的情况,但分轴码长最多2000多码,而总码长能达20000多码。如果有大师知道的请指点迷津,在下感激不尽。我把程序打包上传了,请用GX打开pload=rar]uploadImages6/200812181856261607.rar[/upload]

网友A:
重新传过,没有传上来呀

网友B:
30000没有超过双字的最大值,还应该是你程序里语句的问题,看一下程序
你没有传上来,重传一下

楼主:
我有GX8.31版,如有需要请找我,免费赠送,现在GX最新版不知是什么版,我那是2006年买的

楼主:
我的程序在4楼已上传,请高手过目,这个问题我纳闷了2年,现在那段程序里是D660(总长)不能清零。我已经换过很多个寄存器了

网友A:
把第83步的MOVP   k0   d660     改为:DMOVP   k0   D660
试一下吧,我看了一下就这里有问题。

因为你的前面是32位,而在这里只有16位,所以系统可能会在此出错

网友C:
这种情况下,如果怀疑PLC的某个地址出了问题
可以直接用个小程序,就用这个地址来试,很容易就可以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楼主:
我只有照您的方法明天去客户那里试试,可是为什么D220也用MOVP,从来没出现过这样情况,是不是寄存的数据小?

楼主:
7、8楼二位大师,其实每次我清零后,D62能清零,就是那个D660不行,我现在按照7楼老板的做法去试试,应该是这样,还有我现在把这套程序与我另外没出现那种情况的程序对比一下看看。对比以后我终于发现:3年前我的程序63那一步用的是DMOV,而不是MOVP,晕死了,应该是这样,一个小毛病搞了我几年,羞愧,谢谢几位老师,如有需要,大家相互交流、帮助。

网友A:
请锁贴,问题解决就不用再跟了。

楼主:
我锁了几次,不行,因为我没权限,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