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8):
现在必须用两个行程开关(一个常开、一个常闭)和两个(三触点)继电器。组成一个液压断轧机的控制电路(要求:合上电源能自动上下运行)。输出点接两个液压电磁阀上(控制上下的)其它不用考虑。救急呀!!!

网友A:
开机后首先KA2吸合,执行“上”行,当碰到上限位SQ2时,KA1接通,断开KA2,则执行下行动作,直到碰到下限位。然后动作重复运行,

网友A:
不好意思,发重了。

网友B:
按下启动按钮,KA1吸合并自锁,假定向下运动,向下碰到QS1,KA2吸合同时常闭触点断开KA1的线圈,KA1释放,在这同一时间KA2自锁.向上碰到QS2,KA1吸合,同时断开KA2的线圈,并自锁,KA2释放.向下运动,整个过程就这样,如果还不明白,告诉我改天我给你画个图!

网友C:
怎么连个启动按钮也不加上,这样的动作太危险了

网友D:
这就是简单的自动往返电路图,在一些电工书上就有的,这是基础电路,好好看看稍微改动一下就可以,试试看

网友E:
3楼的图有问题吧,继电器少用了就出麻烦了吧,你考虑停止启动了吗?举例在SQ1从off--on停止了怎么启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3楼的图有问题吧,继电器少用了就出麻烦了吧,你考虑停止启动了吗?举例在SQ1从off--on停止了怎么启动?

只是为了说明一个实现方法而已。所以并不完整。^_^

启动与停止,控制液压泵即可。

网友F:
3楼的图可以正常运行的,通电上行复位,下行,

妞妞鼠  只是发了个示意图,是好心好意,请勿计较

楼主可根据实际情况修改使用

网友G:
标准的液压自动往返电路,开停机使用的是液压

网友H:
2楼的图用什么软件画的 把软件能发给我一份吗
349597855@qq.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H:
2楼的图用什么软件画的 把软件能发给我一份吗
349597855@qq.com

protel 99se ,符号库是自己做的。你上网搜一下吧。我的邮箱发不了那么大的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