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8):
请问变频器有变压功能吗?
现在电网电压为440V,60Hz,但电机的电压为(铭牌数据:380V,5-50Hz,50-100Hz),这样能用吗?电气工程师说用变频器将电网电压降至(380V,50Hz),这样能行吗?或者有什么隐患?

网友A:
太能用了!非变频器莫属了。

网友B:
这是变频器最简单的应用,注意根据负载特性选择变频器的型号和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能用了!非变频器莫属了。

谢谢!我对这个不懂。是否应该将电机的电压选为440V,60Hz最好呢?变频器主要是改变频率调节电机的转速,使用变压功能后是否能发挥最佳性能?

网友A:
哦,变频器里要严格输入电机的铭牌数据,电压、电流、功率、功率因数、额定转速、以及你要应用到的转速范围,最高转速、还有,带不带测速反馈的编码器,等等

变频器的输入,3AC440V,60Hz是没有问题的,变频器的输出(对电机的输入),5-50;50-100Hz,也是没问题的。变频器的输入和变频器的输出他们中间存在直流母线,所以是无关联的。

网友C:
这些要求都是变频器最基本功能,在选购变频器的时候注意下参数,,在调试时根绝说明书设置相关参数就行了

网友D:
变频器的型号标牌上都有标明啊!
380-----480V   48----63Hz  啊
所以没问题

网友E:
^_^没问题,你也可以设置一下最高输出电压的比例^_^

网友F:
本身设计的就是用变频器吧

网友G:
设定成380V50Hz就行

网友H(2009-02-06):
可以查一下变频器频率及电压的应用范围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