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12-18):
本人所在单位有循环泵参数如下:
水泵类型:混流型
流量:35600立方米/小时
设计扬程:150kpa
转速:345r/min
轴功率:1041kW
配用电机参数:
型号:MVT560
电压6kV
功率:1180kW
转速:1480r/min
泵与电机间有减速箱连接,现在想去掉减速箱,用异步电动机直接拖动,请问:这样是否可行,所换电机生产商有没有?
请高手指教,感谢!

网友A:
能换,有这种电机,原水泵345转,新电机365转左右,是16极电机,原功率1180KW,新电机功率1000KW  ,,应该可以,水泵电机功率稍小点不要紧,可以通过调节流量来控制电流在正常范围。

厂家:沈阳市大型电机配件厂

电    话: +86-024-86022989
传    真: +86-024-86023310
移动电话: 13804062230
电子邮件: lnsy2000@126.com
邮政编码: 110035
其    它:
地    址: 沈阳市皇姑区涟水街3#412号

楼主:
感谢!
你所说的新电机的重量估计有多大?
价位在多少呢?

网友B:
对水泵我不了解,但从二楼回贴来看,有一个技术问题,楼主说的是加了减速机的,加减速机就加扭了,但是新电机不仅是功率小,而且没有减速机,我认为是不可以的,按上述转速比例,你的新电机功率最少小了四倍。

网友A:
看被拖动机械的轴功率就可以了,不需要扭矩的,再说是水泵,几乎是空载启动,不要紧滴

网友C:
不建议你去掉减速机,水泵虽然启动要求的力矩比较小,但是到启动的后期还是需要很大的扭矩的,你是混流泵,不可能做到不加水就启动吧,你这样做在启动的时候你的泵会出现短时过载,如果启不来就把你的电机给烧了。还就是还应该考虑泵的气蚀问题,不加减速机会会不会增大水泵的气蚀。

网友D:
他说的是16极的电机,极数增加了,速度降低了,所以相应的扭矩也会增加的,在样本上可以看到的,所以应该没有问题了

网友E:
还要看看成本

网友B:
但是电机的功率应该是轴输出功率来计数的吧?所以我认为不可以不加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