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电阻测温故障

楼主(2008-12-18):
请问各位大侠,有哪些因素会影响pt100三线电阻测温的准确性;发电机  电阻测故障,当从发电机取下电阻在热水中试验,电阻正常;一旦装上发电机推力瓦,开机温度飚升56度;真是郁闷!!!!!

网友A:
受电磁影响和磁场影响

主要是前者,在电阻和导线上感应出了电压,虽然仪表输入端有消除干扰的电路,还是没能彻底消除,造成仪表错误指示

可以与地并联个电容试试【会有温度延迟,不过不要紧,原本温度变化就是很慢的】

网友B:
楼主的现象我倒是第一次听说,向你学习了!
不过你 不妨用变送器试一下,是 不是同样有这方面的现象,要是能有改善你就更换一下吧,原来说不清楚的,我们又没专业的检测设备

网友C:
明显是干扰,用的什么二次表?

网友D:
我想问一下,你的温度是在发电机启动后还是没启动就是这样啊,如是启动后温度应该是正常的,如是没启动那就量一下阻值的变换。

网友E:
会不会是性能不好了?可以换一个新的,或者是己知是好的,代换一下试试。

网友F:
用玻璃温度计比较同一点了吗?是否一样?

网友G:
使用大延的数显表 !

网友H:
光纤光栅在线测温,无干扰,测温精确快速
联系人:袁先生,13636520418   QQ:917516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