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8):
变频柜ABB ACS800,拖动电机315KW,此前运行正常。现在运行中出现接地报警,报警代码2330,500V摇表检查没有接地故障,再次启动正常,运行几小时后再次出现2330故障,任然没有查出接地点,继续检查,检查内容:变频器输出线拆除,500V摇表,电缆相间及相对地绝缘电阻200兆欧,电机相间及相对地绝缘电阻200兆欧,双臂电桥测试三相电机直流电阻平衡,变频器不带电机中控驱动正常,任然没有查处接地点,现在变频器带电机再次运行正常,运行效果在观察中。请帮助分析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谢谢。

网友A:
逆变模块的接地故障并不总是表明实际的接地故障,有时可能是IGBT或NGDR出现故障。你仔细检查一下这两个部件!

网友B:
^_^你可以考虑换个控制板试试,如果不是控制板的问题,那就可以宣告你的模块有问题了,还可以看看模块的触发线等连线是不是可靠。

网友C:
高压大功率电机注意对地

网友D:
如果外围没问题的话,可能是电流互感器的问题,要不你把故障屏蔽掉用吧.模块的可能性不大,我也有FS450R12KE3/AGDR-71C,二手的,有需要来电 董工13902272318

网友E(2009-02-04):
我也遇到这个情况了
ACS800-104-390-3两台并联。也是报2330,模块放到其他柜体里运行就没事,电机该查的也都查了,没发现问题。郁闷,不知道你那里解决没有

网友F:
电流互感器故障也可能会造成对地故障报警,我碰见过这样的案例。

网友G:
这种故障在我厂使用中坏的最多是外围设备如电机.线路等;运行时抖动如何

网友H(2017-09-27):
在启动阶段电机堵转也报2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