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9):
今早来到办公室,一排电脑全进不了系统.....
大惊,以为病毒大面积爆发了
 在一台机子上,尝试处理。拔掉网线,长按电源键关机,在开机按F8进入安全模式,在安全模式下能正常使用电脑,用木马专家和360查杀木马,用杀毒软件查病毒,几乎没有木马和病毒。后进入正常模式,很正常,故连上网线,电脑马上出现死机现象.鼠标动不了。
  试了几次无果,后报给单位的计算机维护专管处理。原来,是集线器坏了!!!
我晕倒,还以为是新出一个厉害的木马。
呵呵,希望这事情给遇到类似情况的工控朋友一个借鉴

网友A:
竟有这种事。。

集线器还是路由器?

网友B:
呵呵,集线器是很容易出问题的。“用杀毒软件查病毒,几乎没有木马和病毒”,这句话时谁有还是没有病毒呢? 呵呵

网友C:
怪事了,集线器坏了电脑启动不了?一般是集线器不是路由的

网友D:
是啊,集线器坏了电脑怎么会进不了系统呢?

网友E:
搞不懂,集线器坏了也不应该进不了系统呀,是不是上不了网呀^_^

网友F:
这个问题有点令人费解,集线器坏了也不影响系统啊,顶多就是上不了网。

网友G:
我感觉也是啊:电脑 进不到系统跟极线器坏没什么联系吧.到底怎么个意思呢

网友H:
我们这是华为的路由器,经常出现上网死机的情况,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有时不上网,只要有线就中病毒

网友I:
奇怪啊,你是哪里的,可能是病毒吧。我们这几天好像也有一台交换机坏了,一接上这台,所有的电脑都上不了网,一把它拔掉,就又能上网了

网友J:
集线器坏了和进不了系统有关系吗?应该是不能上网了吧

网友K:
局网的工作站会有这种情况.单机如果设定自动连网也有可能因连不上网而"死机".

网友L:
不能理解。顶多就是无法进行网络上的活动,还能影响到不能开机还是第一次听说。也不符合pc原理。除非你们pc启动是通过网卡的。

楼主:
呵呵,不能理解那只好记住了。的确是在登录XP系统的进度条上停住了,拔掉网线后又能进去了。这种情况测试了。我也不懂其中缘由。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方面的经历,有时在关机时系统要停留很久才关得了机,拔掉网线就一下关机了。
看来系统开关机和网络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楼主:
回楼上的朋友,我这办公室电脑网络是局域网的
每间办公室一根网线,用集线器分出给几台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