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9):
请问步进马达是多少脉冲一圈?怎么确定的

网友A:
这别人怎么回答,看你步进的说明书
还要注意步进的细分等

网友B:
看是什么型号的,几相几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是什么型号的,几相几拍的?

请教一下,能不能举个例子,比如说几相几拍的可以得到多少脉冲一圈?

网友C:
首先步进电机本身有个一圈是多少个脉冲,其次,还有个细分的倍率,两者相乘就可以了

网友D:
提个问题就不见了,连你的型号都没说;这个看一下说明书能搞清的问题;
封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