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9):
昨晚看到三菱论坛里有网友发贴求助,大意是数据寄器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会出现不能清零现象。换地址也不可以。为此将程序上传请求帮助。
我打开程序查找该数据寄存器地址,第一地址为计数器赋值,采用加一指令,程序指令如下:
ANDD<   D62   K999999999    /      DINCP         D660
另一个清零指令 LD    T66   MOVP   K0    D660   /  RST   D660
上面的程序来看,是看不出多少问题,后面的rts指令我估计是楼主没办法的情况下加上去,但是就这样也是不能清零。
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前面加一信号用了32位,这说明数据很大,应该是大于32767.而后面清零指令只用了16位。也就是说清零只能清除16以下,大于32767的数据将不能清零。
为了证实我的想法。进行模拟仿真。将d660赋值大于32767.为了调方便,做了一点小更改:
LDP  X0    DMOV    k45000   D660   /   LD  X1  MOVP   k0   D660
按上述程序调试并清零,当数据小于32767以下,也就是16位数据位程序能清零,当把45000传进去以后,程序不能清零,且数据变为负值。这就证实我了是论证,于是将清零程序改写为32位
LD  X1     DMOVP   k0 D660
再进行清零动作,OK
在程序编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32位和16位的区别,当赋值大于32位时,清零同样也要用32.否则只能清除16位以下数据。

网友A:
可以在RST660之后再加一条RST661;
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楼主:
请问:但是如果余数仍然大于-32768    这种情况还能清吗?

网友B:
32位的还是用带32位的指令去做规范些
这样的数在乘法指令的时候要用到,初学者会忽略位数的变化

网友A:
LD  X1     DMOVP   k0 D660
与LDP X1   RST D600
               RST D601的作用应当是一样的;

网友C:
用三菱的编程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的,有时我编的程序里用到计算,有时在指令前写了“D”,有时忘了写,就会看到里面的数字不对了。

楼主:
证明:用RST  D661  是不行的

网友D:
ZRST D660 D661

网友E:
安全起见,我写的时候,不管数据长短,都是用双字,呵呵

楼主:
更正:采用 RST   D661  这种方式清零也是可以。
但是建议不要采用,各位新手老手知道就是了

本贴本来己锁定,但是又觉得可以在此讨论一些另外的经验,但是要求有一定的质量,否则扣分

网友F:
此类问题建议不要讨论得太透彻,想来那个编程序的人是煞费苦心想出了这样的下策。现在被这么一讨论,无形中就起到了“解密”的效果。

网友G:
我也遇到过同类问题,当时出现这问题时,我就猜到PLC数据存储清零时有问题,修改时采用了两种方法,直接用DMOV K0 D100  跟 MOV K0 D100 , MOV K0 D101 效果是一样的。
但我想问个问题,假若我程序设定 32位数据存储自加,当数值超过最大值会出现什么情况?是不是保持最大值不变了?这个没有实验过。

网友B:
楼上的问题,你做下这个小程序,监控下就能得到结果了
32位的数范围是-2147483648到2147483647
当数是2147483647时,再加上1就会成为-2147483648
数值在PLC中是以二进制存储的,最高位为符号位

网友H:
加不加D的这种情况我碰到过几次,在编触摸屏时同样也要注意,第一次碰到时搞了大半天呀。

网友I(2012-08-29):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RST660之后再加一条RST661;
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