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9):
         x0       x1     y0
|--------| |-------|/|-----( )
|         Y0   |
|--------| |----|

自锁回路十分不明白
如果X0通电,X1本来是常闭的,不就断电了吗?这样的话第一步最右边的Y0怎么可能有输出?

而且我对与X0并联的Y0十分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是怎么执行的?
按照PLC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能流 流动顺序,Y0不可能有能流往上流然后到最右边的Y0的吧?

看了很多自锁的介绍,不太明白。请教各位前辈,谢谢了!

网友A:
X1本来是常闭的,这个指的是触点,在X1没信号时,X1的常闭点是导通的,那么程序中的X0接通,第一个触点的X0的常开点也闭合了,这时第一个回路的两个触点都是通的,那么Y0就有输出了
当Y0通后,它的常开点Y0,也就改变状态了,这个点也就有信号了,只是下面的这个回路也通了,然后,即使上面的X0信号消失,上面的回路不成立,那下面的回路还是成立的,这样就自锁了
这个程序通常的接法是Y0的触点只是并联X0,你的把X1也包括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X1本来是常闭的,这个指的是触点,在X1没信号时,X1的常闭点是导通的,那么程序中的X0接通,第一个触点的X0的常开点也闭合了,这时第一个回路的两个触点都是通的,那么Y0就有输出了
当Y0通后,它的常开点Y0,也就改变状态了,这个点也就有信号了,只是下面的这个回路也通了,然后,即使上面的X0信号消失,上面的回路不成立,那下面的回路还是成立的,这样就自锁了
这个程序通常的接法是Y0的触点只是并联X0,你的把X1也包括进去了
我画的位置没画好

是不是刚开始X0接通的时候,X1还没来得及断开,然后Y0接通了,
后来X1在需要断开的时候按了一下断开,本来的X0也断开,这样Y0就断开了?

网友B:
2楼的师傅已经回答的比较好了;

X1本来是常闭的,这个指的是触点,在X1没信号时,X1的常闭点是导通的;这个你一定要弄清楚;

那么程序中的X0接通,第一个触点的X0的常开点也闭合了,这时第一个回路的两个触点都是通的,那么Y0就有输出了;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是说的在X0闭合的那个扫描周期。

当Y0通后,它的常开点Y0,也就改变状态了,这个点也就有信号了,只是下面的这个回路也通了,然后,在X0断开后的的同一个周期内Y0继续成立,后面的周期也成立。

即使上面的X0信号消失,上面的回路不成立,那下面的回路还是成立的,这样就自锁了
这个程序通常的接法是Y0的触点只是并联X0,

网友A:
你只按X0,那么X1是不会变化的,因为X1没接通,那么X1这个常闭点是闭合的,状态是不会改变的
要知道前面的那些都是触点,不是线圈,触点也有常开常闭的

你好像常开常闭点的使用还有些糊涂

网友C:
这是个典型的起保停电路啊。X0,X1分别是常开、常闭自复位按钮,Y0是接触器或者继电器。按下X0常开按钮,Y0输出,并通过自身常开触点自保,按X1常闭按钮破坏自保停止Y0输出。
楼主如果不理解PLC的能流方式,你可以想象你自己上面画图是连接触点和线圈的都是电线,有电线连通,那就有电流流到。。。。你再琢磨琢磨吧。。

网友D:
顶楼的老师,说的很对,也容易懂,理解这个问题,从机械和软件两方面分析。

楼主:
谢谢各位,有点明白了

网友E:
这个论坛里前二天刚刚讨论过;
这是一个停止优先的启动电路;
X0为启动按钮,X1为停止按钮;
只要X1按下,就停止输出;
在X1没有按下时,按X0就会输出(X0松开后可以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