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

楼主(2008-12-19):
A/D转换中经常会碰到一个参数:10位或12位,这个怎么理解?
怎么个转换方法?举例说明,谢谢

网友A:
A/D转换是把模拟量转换成数值值,这个数值可以用二进制来保存
这样的二进制就有12位或是10位的,位数越高可以放的数越大,那么对应的就是转换精度越高

网友B:
10位的就是把模拟量的值转换成对应的10位二进制数

12位的就是把模拟量的值转换成对应的12位二进制数

我只知道现在变频器普遍采用的是10位的AD转换,^_^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变频器采用模拟量控制时为什么精度不够了^_^

网友C:
衡量A/D的一个参数
分辨率

楼主:
假如:
0-5V 的信号用12位板卡采样,是不是说0V对应0,5V对应4096
怎么判断精度够不够我系统的要求呢?
现在做的是电流传感器4-20MA信号,我想转换成1-5V进行12位的板卡,但不知道选择250欧的电阻要多少精度的,0.1%?还是1%?

网友D:
呵呵;
三菱FX0N-3A模拟量还是8位分辩率呢;
8位分辩率对应的数值:0~255;
10位分辩率对应的数值:0~1023;
12位:0~4095;
当然一般PLC会用整数来对应,如FX2N-2AD   0~10V对应0~4000,而不是4095;

另外如果数值还有正负的话,首位就是符号位了,那么对应的数值就要小一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假如:
0-5V 的信号用12位板卡采样,是不是说0V对应0,5V对应4096
怎么判断精度够不够我系统的要求呢?
现在做的是电流传感器4-20MA信号,我想转换成1-5V进行12位的板卡,但不知道选择250欧的电阻要多少精度的,0.1%?还是1%?
-------------------------------------------------------------------------------------

首先要看一下你板卡的说明书,没有符号位的话5V也有可能是对应4000的;
250欧的电阻当然是精度越高越好,0.1%的最好了;不然因电阻引起的误差太大了;

网友E:
电阻精度和分辨率是两回事,5V对应4096你可以理解为把5分成4096份,精度够不够自己算

网友F:
简单来讲,就是一个同样的20mA电流,如果精度高的,就可以转换成大点的数,这样对应中间的某个电流值时,就会有相应的数字量。

100可以分成整数的100份,而1000可以分成整数的1000份,就是类似的这个道理

网友G:
永宏的FBS  AD模块能达到14位的,即0-16380

网友H:
这么简单的也要问啊?
要有点技术海量的好不?

网友I:
有帮助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