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9):
大家好,我厂有台风机,电机为55KW,电机空载时抖动厉害,测空载电流,三相不平衡。两相为70A左右,另一相空载电流只有60A左右。而另外一台同样的风机就正常。为啥电机抖动厉害?  三相电流为啥不平衡了。它们有联系吗?  该如何解决呢?  谢谢!!!

网友A:
1:三相电压不平衡;
2:电机有问题,(没绕好,绕组不对称)

网友B:
一般电机的不平衡度超过15%就没法使用,看看你的风机说明书允许的不平衡度是多少

网友C:
抖动的原因
1、轴承的问题
2、皮带轮的问题【有的话】
3、风机叶片有积尘,造成失衡

三相电压平衡吗?

网友D:
另外一台风机正常说明你的电源电压应该是没问题的;

问题应该是出在电机身上,你主要检查一下,电机的接线是不是有一相没压紧;然后再测;

你也可以将电机线换换头看看是不是还是那一相的电流小,如果是,那就是你电机绕组有问题了^_^

网友B:
要是一台正常的话最简单的方法是电源互换检查一下

网友E:
绕组没问题的话,应该查查机械的原因或时负载的,电机的轴承有没有问题,好好查查

网友F:
电机空载时抖动厉害还说什么,赶快检查呀

网友G:
另一是和现在这个同时控制,如果不是你还查一下接触是否正常,其的楼上都说了

网友H:
另外的一台正常,说明不是电压的问题,直接联系厂家换吧,9成以上是电机问题

网友I:
抖动的原因大概有:1、地脚螺丝松动。2、风叶不平衡。3、轴承间隙超极限。4、电源电压三相不平衡。5、电机质量问题。

网友J:
电机问题,是不是接线处松了

网友K:
三相电流不稳,就我感觉可能是绕组引起的,
可能是漆包线表面划伤,个别铜线短路所至

网友L:
新建电工技术交流群,欢迎大家加入   QQ   56164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