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9):
我们公司在计量成品磷酸时使用上海光华 爱尔梅特公司生产的电磁流量计,在长约2公里的管线两端分别安装了两台电磁流量计计量,两台电磁流量计计量的累计数误差比较大,两台电磁流量计在实验室校验都合格,求助各位大虾帮我分析一下误差产生主要有那些因素。

网友A:
用什么传输介质呢?如果气送的话就会引起很大的误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长约2公里的管线两端分别安装了两台电磁流量计计量,两台电磁流量计计量的累计数误差比较大,两台电磁流量计在实验室校验都合格......

是两台都有较大误差还是说两台累计数之间存在差异?

首先确认选型是否合适;

再看流量计安装位置,是否符合安装要求;

然后看接线是否OK,屏蔽做好没?

转换器内部参数设置是否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传输介质呢?如果气送的话就会引起很大的误差

他是用电磁流量计计量成品磷酸,应该是直接计量的吧。

楼主:
磷酸用泵输送,型号都一样,安装也没有问题。磷酸介质的温度可能降低了9度左右,磷酸中有一定的含固量(含固量<1%)

楼主:
磷酸用泵输送,型号都一样,安装也没有问题。磷酸介质的温度可能降低了9度左右,磷酸中有一定的含固量(含固量<1%),介质的状态发生变化了(指两端的工况环境有些不同),引起的误差大吗?

网友B:
工况变化与误差应该没什么关系,毕竟选型时应该已经考虑到工况,所以流量计在该工况下是适用的。

你说到含固量,参考一下:

引用 网友C:
(2)液体中含有固相 液体中含有粉状、颗粒或纤维等固体,可能产生的故障有;①浆液噪声;②电极表面玷污;③导电沉积层或绝缘沉积层覆盖电极或衬里;④衬里被磨损或被沉积物覆盖,流通截面积缩小。 实例2 导电沉积层短路效应。电磁流量传感器测量管绝缘衬里若沉积导电物质,流量信号将被短路而使仪表失效。由于导电物质是逐渐沉积,本类故障通常不会出现在调试期,而要运行一段时期后才显露出来。 某柴油机厂工具车间电解切削工艺试验装置上,用DN80mm仪表测量和控制饱和食盐电解液流量以获取最佳切削效率。起初该仪表运行正常,间断使用2个月后,感到流量显示值越来越小,直到流量信号接近为零。现场检查,发现绝缘层表面沉积一层黄锈,擦拭清洁后仪表运行正常。黄锈层是电解液中大量氧化铁沉积所致。 本实例属运行期故障,虽非多见故障,然而若黑色金属管道锈蚀严重,沉积锈层,也会有此短路效应。凡是开始运行正常,随着时间推移,流量显示越来越小,就应分析有此类故障的可能性。

链接: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172444

网友D:
是磷酸的结构体发生变化,所以才会不同,同时检查安装位置和电缆的路径.

网友E:
接地可靠吗  我们这曾发生因接地不合适 造成流量显示不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接地可靠吗  我们这曾发生因接地不合适 造成流量显示不稳定!

什么叫接地不合适?

网友F:
你可以让别人给你弄下啊,他们应该懂的,就是你买流量计的那家,     http://www.chinakeba.com

网友G:
如果两个流量计一样就换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