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9):
1个PLC如何与三台PC通讯呢?

网友A:
PC准备什么硬件或者有什么硬件?

网友B:
讲清PLC的型号;
电脑是普通的电脑还是其它的?
三菱的主机带一个通讯口,可以加BD通讯板扩展一个,再用232ADP扩展一个;

网友C:
PC可以联网,只要一台PC与PLC通讯就可以了(连网的PC都可以通过软件与PLC通讯的).有的PLC本身可以配网卡或MODEM,那就更方便了.

网友D:
PC联网造价应该最低吧,

网友E:
用以太网通讯

网友F:
要这么多PC干什么用啊,不明白。倒过来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