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9):
1个PLC如何与三台PC通讯呢?

网友A:
你分别用232 ,484 ,422.

楼主:
哦,232 485 422 在硬件上如何与PC连接?我的意思是PLC只有一个通讯接口,我怎么同时将PLC与PC连接?

网友B:
1个PLC如何与三台PC通讯呢?这样的配置比较少见哦
如果是分别通讯的,那PLC岂不是要3个通讯口才行
你是具体什么型号的PLC呢
要3个通讯做什么?

网友C:
你是要几台PC都可以与PLC通讯,一般是PC做成网络的,不要分别用那么多的口的

网友D:
須要有一台電腦當server(中繼站)  其他的電腦才好分享資訊   我們公司多套系統都這樣搞的

网友E:
用485通讯,一台PC做主部,另外两台PC和PLC做从部。或PLC做主站,三台PC从从站。

网友F:
6楼的办法不错!

楼主:
需要交换机将PC组成网络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需要交换机将PC组成网络吗?

正确通讯的要素是:统一的通讯硬件和统一的通讯协议。

至于如何连,品牌不同,硬件不同,但是无非就是如同电路连接一般而已。

而通讯协议则是非常关键的~~针对于不同的通讯协议,链接方法就大大的不同了

PC之间的连接无非就是网卡或者串口互联,而一台PLC与三台PC的通讯无非就是总线型的网络,因为不构建这样的网络,恐怕楼主的成本会大大的增加。

等楼主将问题具体化了之后再来做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