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PLC使用的问题

楼主(2008-12-19):
现有一台设备LG PLC(k300)控制的,程序不是我写的,现在已没有原始程序!公司要求对一个工序的延时时间稍做修改,我想把PLC程序上传到电脑中修改,但是上传后出现乱码!如图所示:……如果重新编写很麻烦,希望各位给予指点。

网友A:
不知道你的工艺要求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可以在外围电路上加个延时继电器拉改动一下。
你可以到网上下载个新点的软件版本,再上载看看。是不是你原来的程序有密码呀,怎么上载上来的会是乱码那?如果能修改PLC内的值是当然是最好的办法了。

网友B:
可能是用的软件版本不对;
能读出只要找到对应的时间设定的寄存器或数值,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C:
楼主,提醒下:原程序没有了,程序又不是你写的?还要修改参数?
不怕修改错误影响设备吗?
你的LG的编程软件和K300有没有冲突啊?

楼主:
我正在找LG编程软件的最高版本,我用的是KGL-WIN(3.62)!我们设备催的不紧,我想改软件不改硬件这样不需增加费用。不知道最高版本是多少,这好像还是1999年版本应该是过时的了!

网友B:
呵呵;你这PLC也不是新型的,关键是软件能够支持这个;

网友D:
LG PLC(k300)也不是什么最新的型号,与K200、K1000应该是一样的。可检查一下电缆是否正常?既然能下载(虽然是乱码),可能电缆碰线或者软件设置有问题,或者是保存的格式不对。

网友E:
可能原机用的是英文版软件写的,你下载的是中文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