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锁中加了时间

楼主(2008-12-19):
      X01     X02     T1          M0
-------| |------|/|------|/|----------( )
           |
      M0 |
-------| |--|
这个也是自锁回路,只不过中间加了个T1,这里的T1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如果要结合下面的梯形图的话

    M0
-----| |--------------------[ RST D8142]
           |
           |
           |---------------(T1  K1)

这个梯形图画成这样的意思是不是MO如果有触发,触电闭合以后再T1时间后RST?

网友A:
M0有信号了,RST这个指令马上就执行了
同时T1开始计时,计时到,第一个里面的原来的常闭点T1就状态变化断开了,自锁也就解除了

网友B:
X1动作,驱动m0线圈动作,M0的常开触点接通后,T1动作0.1秒,来切断M0的线圈.
T1和D8142是同时动作,MO 动作时D8142的当前值清零.

网友C:
这一般是个灯的闪烁功能的梯形图,如果急停时,按下X2

网友D:
楼主可以用仿真功能看一下工作过程。要更具体的话可以用仿真里的时序图。

网友E:
楼主,你已经很明白了。工作原理就是你说的那样。
自锁就是M0与启动XO相并,T1就是定时停止。

网友F:
X1按下M0输出0.1秒;
按下X2马上停止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