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检测方法

楼主(2008-12-19):
一、用指针式万用表对
场效应
管进行判别
(1)用测
电阻
法判别结型
场效应
管的电极
根据
场效应
管的pn结正、反向
电阻
值不一样的现象,可以判别出结型
场效应
管的三个电极。具体方法:将万用表拨在r×1k档上,任选两个电极,分别测出其正、反向
电阻
值。当某两个电极的正、反向
电阻
值相等,且为几千欧姆时,则该两个电极分别是漏极d和源极s。因为对结型
场效应
管而言,漏极和源极可互换,剩下的电极肯定是栅极g。也可以将万用表的黑表笔(红表笔也行)任意接触一个电极,另一只表笔依次去接触其余的两个电极,测其
电阻
值。当出现两次测得的
电阻
值近似相等时,则黑表笔所接触的电极为栅极,其余两电极分别为漏极和源极。若两次测出的
电阻
值均很大,说明是pn结的反向,即都是反向
电阻
,可以判定是n沟道
场效应
管,且黑表笔接的是栅极;若两次测出的
电阻
值均很小,说明是正向pn结,即是正向
电阻
,判定为p沟道
场效应
管,黑表笔接的也是栅极。若不出现上述情况,可以调换黑、红表笔按上述方法进行测试,直到判别出栅极为止。
(2)用测
电阻
法判别
场效应
管的好坏

电阻
法是用万用表测量
场效应
管的源极与漏极、栅极与源极、栅极与漏极、栅极g1与栅极g2之间的
电阻
值同
场效应
管手册标明的
电阻
值是否相符去判别管的好坏。具体方法:首先将万用表置于r×10或r×100档,测量源极s与漏极d之间的
电阻
,通常在几十欧到几千欧范围(在手册中可知,各种不同型号的管,其
电阻
值是各不相同的),如果测得阻值大于正常值,可能是由于内部接触不良;如果测得阻值是无穷大,可能是内部断极。然后把万用表置于r×10k档,再测栅极g1与g2之间、栅极与源极、栅极与漏极之间的
电阻
值,当测得其各项
电阻
值均为无穷大,则说明管是正常的;若测得上述各阻值太小或为通路,则说明管是坏的。要注意,若两个栅极在管内断极,可用元件代换法进行检测。
(3)用感应信号输人法估测
场效应
管的放大能力
具体方法:用万用表
电阻
的r×100档,红表笔接源极s,黑表笔接漏极d,给
场效应
管加上1.5v的
电源
电压,此时表针指示出的漏源极间的
电阻
值。然后用手捏住结型
场效应
管的栅极g,将人体的感应电压信号加到栅极上。这样,由于管的放大作用,漏源电压vds和漏极电流ib都要发生变化,也就是漏源极间
电阻
发生了变化,由此可以观察到表针有较大幅度的摆动。如果手捏栅极表针摆动较小,说明管的放大能力较差;表针摆动较大,表明管的放大能力大;若表针不动,说明管是坏的。
根据上述方法,我们用万用表的r×100档,测结型
场效应
管3dj2f。先将管的g极开路,测得漏源
电阻
rds为600ω,用手捏住g极后,表针向左摆动,指示的
电阻
rds为12kω,表针摆动的幅度较大,说明该管是好的,并有较大的放大能力。
运用这种方法时要说明几点:首先,在测试
场效应
管用手捏住栅极时,万用表针可能向右摆动(
电阻
值减小),也可能向左摆动(
电阻
值增加)。这是由于人体感应的交流电压较高,而不同的
场效应
管用
电阻
档测量时的工作点可能不同(或者工作在饱和区或者在不饱和区)所致,试验表明,多数管的rds增大,即表针向左摆动;少数管的rds减小,使表针向右摆动。但无论表针摆动方向如何,只要表针摆动幅度较大,就说明管有较大的放大能力。第二,此方法对
mos
场效应
管也适用。但要注意,
mos
场效应
管的输人
电阻
高,栅极g允许的感应电压不应过高,所以不要直接用手去捏栅极,必须用于握螺丝刀的绝缘柄,用金属杆去碰触栅极,以防止人体感应电荷直接加到栅极,引起栅极击穿。第三,每次测量完毕,应当g-s极间短路一下。这是因为g-s结
电容
上会充有少量电荷,建立起vgs电压,造成再进行测量时表针可能不动,只有将g-s极间电荷短路放掉才行。
(4)用测
电阻
法判别无标志的
场效应

首先用测量
电阻
的方法找出两个有
电阻
值的管脚,也就是源极s和漏极d,余下两个脚为第一栅极g1和第二栅极g2。把先用两表笔测的源极s与漏极d之间的
电阻
值记下来,对调表笔再测量一次,把其测得
电阻
值记下来,两次测得阻值较大的一次,黑表笔所接的电极为漏极d;红表笔所接的为源极s。用这种方法判别出来的s、d极,还可以用估测其管的放大能力的方法进行验证,即放大能力大的黑表笔所接的是d极;红表笔所接地是8极,两种方法检测结果均应一样。当确定了漏极d、源极s的位置后,按d、s的对应位置装人电路,一般g1、g2也会依次对准位置,这就确定了两个栅极g1、g2的位置,从而就确定了d、s、 g1、g2管脚的顺序。
(5)用测反向
电阻
值的变化判断跨导的大小
对vmosn沟道增强型
场效应
管测量跨导性能时,可用红表笔接源极s、黑表笔接漏极d,这就相当于在源、漏极之间加了一个反向电压。此时栅极是开路的,管的反向
电阻
值是很不稳定的。将万用表的欧姆档选在r×10kω的高阻档,此时表内电压较高。当用手接触栅极g时,会发现管的反向
电阻
值有明显地变化,其变化越大,说明管的跨导值越高;如果被测管的跨导很小,用此法测时,反向阻值变化不大。
二、.
场效应
管的使用注意事项
(1)为了安全使用
场效应
管,在线路的设计中不能超过管的耗散功率,最大漏源电压、最大栅源电压和最大电流等参数的极限值。
(2)各类型
场效应
管在使用时,都要严格按要求的偏置接人电路中,要遵守
场效应
管偏置的极性。如结型
场效应
管栅源漏之间是pn结,n沟道管栅极不能加正偏压;p沟道管栅极不能加负偏压,等等。
(3)
mos
场效应
管由于输人阻抗极高,所以在运输、贮藏中必须将引出脚短路,要用金属屏蔽包装,以防止外来感应电势将栅极击穿。尤其要注意,不能将
mos
场效应
管放人塑料盒子内,保存时最好放在金属盒内,同时也要注意管的防潮。
(4)为了防止
场效应
管栅极感应击穿,要求一切测试仪器、工作台、电烙铁、线路本身都必须有良好的接地;管脚在焊接时,先焊源极;在连入电路之前,管的全部引线端保持互相短接状态,焊接完后才把短接材料去掉;从元
器件
架上取下管时,应以适当的方式确保人体接地如采用接地环等;当然,如果能采用先进的气热型电烙铁,焊接
场效应
管是比较方便的,并且确保安全;在未关断
电源
时,绝对不可以把管插人电路或从电路中拔出。以上安全措施在使用
场效应
管时必须注意。
(5)在安装
场效应
管时,注意安装的位置要尽量避免靠近发热元件;为了防管件振动,有必要将管壳体紧固起来;管脚引线在弯曲时,应当大于根部尺寸5毫米处进行,以防止弯断管脚和引起漏气等。
对于功率型
场效应
管,要有良好的散热条件。因为功率型
场效应
管在高负荷条件下运用,必须设计足够的散热器,确保壳体温度不超过额定值,使
器件
长期稳定可靠地工作。
总之,确保
场效应
管安全使用,要注意的事项是多种多样,采取的安全措施也是各种各样,广大的专业技术人员,特别是广大的
电子
爱好者,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安全有效地用好
场效应
管。

询价热线: 0755-83632480
:906767524  联系人:李小姐
msn:lhy@aterlin.com
email:lhy@aterlin.com
更多详情请登录:http://www.aterli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