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9):
1.要正确选型
  要用好继电器,正确选型是很重要的,首先必须对被控对象的性质、特点和使用要求有透彻的了解,并进行周密考虑。对所选继电器的原理、用途、技术参数、结构特点、规格型号要掌握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应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和具体条件,来正确选择继电器。
2.对接点的认识
  继电器线圈未带电时处于断开状态的动静接点,称为“常开接点”,反之,则称为“常闭接点”。一个动接点同时与一个静接点常闭而与另一个静接点常开,就称它们为“转换接点”。在同一个继电器中,可以具有一对或数对常开接点或常闭接点(两者也可同时具有),也可具有一组或数组转换接点。
3.消除接点火花的方法
  由于继电器接点通断的电流较小,接点间不会出现电弧,但会出现“火花放电”,这是由于接点电路中存在电感,则在断开时电感上会出现过电压,它与电源电压一起加在接点间隙上,使刚分开一点距离的接点间隙击穿而放电。由于能量所限,只会产生火花放电,接点间存在的电容与电感中能量的交替转换,使火花放电时隐时现,而成为一种高频信号,再者火花放电对接点也会造成损伤,而会降低使用寿命,因此必须设法消除,实用的消火花电路有两种,如图1所示。一.其基本作用原理是,使电感中的能量不通过接点而通过rc;二.在断开时经过二极管v在负载r.l上消耗掉。在应用中选择一种就行了。但要注意的是,rc参数要选择适当,参数主要靠实验来决定,通常电容c可按负载电流1a/1微法选择。使用二极管时其正负极性应连接正确。
4.增大接点负载的方法
   在使用中,如果接点的负载能力满足不了使用要求时,可以采取几对接点并联的方法来解决。但在使用前应进行调整,使之接点的同步性达到要求,否则适得其反。最好的方法是采用中间继电器或接触器来扩大接点的负载能力。
5.返回系数不合乎要求时的解决方法
   所谓返回系数kf是反映吸力特性与反力特性配合程度的一个参数,也即表征继电器动作值与释放值的差异性。不同用途的继电器,往往要求不同的返回系数,当继电器的返回系数不能满足使用要求时,可采取图2所示的电路来改进返回系数。图2a为减少kf的电路,而图2b则是增大kf的电路。图2中的r取值应适当,也就是说串入r后,必须使加至继电器线圈的电压仍要大于其动作电压(图2a)或保持电压(图2b)。
6.吸合释放时间不符要求的改善
   当继电器的吸合、释放时间不能满足使用要求时,可以改变继电器线圈回路的时间常数来解决之。我们知道继电器线圈的时间常数t等于线圈电感l与电阻r之比。如果在继电器线圈回路里串入一个电阻rf,则t2(t2=l/r+rf)就小于t1(t1=l/r)。
   需加速吸合时,则在继电器线圈回路中串入一电阻rf,并将电源电压适当提高,以保证线圈的吸合电流维持不变,则可达到加速吸合的目的。如果在r两端并联一个电容c,则吸合时间更短见图3a。
   而在继电器线圈两端反向并联一只二极管,即可达到延时吸合之目的,见图3b。它的原理是在继电器线圈断电后等于给铁芯增加了一个短路线圈,使释放时间延长了。
7.正确选择继电器的报警动作状态
  一般具有报警和联锁功能的仪表、dcs、变频器都少不了使用继电器,即大多是通过继电器的接点和报警、联锁电路相联,来进行报警和联锁。报警时是使继电器线圈处于“带电”还是处于“失电”状态好呢?我们从可靠性出发来分析一下“带电”和“失电”状态的优缺点。
   继电器线圈“带电”而动作使电路报警,这是最易被人理解的设计,但是存在一个隐患,就是当相关接线没有接好而出现开路时,或继电器线圈供电出现问题时,则出事故需要报警时,继电器线圈应“带电”而动作,但由于上述原因不动作而失误,这后果是很严重的。
   如果改为“失电”报警,一但仪表接线未接好或开路,继电器线圈供电出问题,或仪表故障,都不会出现失报的可能。原因是在未报警时,继电器线圈是处于“带电”状态,一但上述不正常现象出现时,继电器线圈将恢复至“失电”状态,操作、维修人员就会因为“报警”而查找报警原因,当发现信号正常而报警时,就会去查找其它原因,并排除故障,使报警电路恢复正常,从而可避免失报现象的出现,显然“失电”报警比“带电”报警更可靠。

                                  文/图    dlr

网友A:
学习了,内容也不错。
不过在实际应用中,很少有人这么做,有高手上来说说!
谢谢楼主发贴

网友B:
工业上用的大继电器一般不会这么做,坏了就换新的.但是设计印刷板上微型继电器电路时这些措施都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网友C:
并续流二极管的地方还是见得比较多,楼主所写的发现进口的机器上还是考虑到的。

网友D:
这些应该是用在电路板上的小继电器的吧!

网友E(2009-01-24):
好文章呀好文章呀好文章呀好文章呀

网友F:
学习了,内容也不错。

网友G:
续流二极管的应用啊,我用过

网友H(2009-03-02):
细节要重视。工控精度的体现。

网友I:
谢谢楼主,长知识了。

网友J:
交流电路上用的很少了

网友K:
支持的人还不少了。

网友L(2009-05-01):
《继电器应用技巧》所指非常广泛,不仅包括交流、直流,也包括强电、弱电。但文章的内容却只谈到了直流的弱电电路所用的继电器,大多也就应用在印刷电路板上,非常的局限,俺的一点点看法。

网友M:
讲的很详细,日常使用中一定注意使用,以前也见过文章中的方法,但不知什么意思,谢谢楼主。

网友N:
内容非常好!在工作中遇到有问题的直接更换,原理原则还是要理解透比较好,这样才能提高吗。

网友O:
按时发生法第三方是否设定示范带设定
的发生地方是大方说的 士大夫诗圣杜甫设定设定

网友P(2009-08-31):
写得不错,很实践性理论。

网友Q:
一个继电器是输出一路开关触点还是可以多路啊

网友R(2009-10-29):
不错的贴子,楼主辛苦了

网友S:
经验谈,很使用,我喜欢,谢谢

网友T:
写的太深奥了,坏了直接换个新的算了。

网友U(2009-11-29):
学习了,平时没考虑这没多!

网友V:
引用 网友W:
有道理

网友X(2010-01-12):
很不错的内容啊!长见识

网友Y:
学习了点知识,谢谢

网友Z:
b kjnkll;
j jkkjkll;;;;;'

网友AA(2010-02-19):
谢谢提供,欢迎共享

网友AB:
受教了!很好的内容!能实践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AC(2010-04-01):
“失电”报警比“带电”报警更可靠

网友AD(2010-07-15):
 看了一个电路
用继电器转换DC  24V ,AC220V电压驱动一个同步马达,其中DC24 AC220 2组进电的接点都和出电接点并了个火花抑制器(OMRON  CR-10201)  ,  不明白的地方有2点麻烦达人说明说明

1  .  火花抑制器是套在并联线上面的 ,本身没有任何连接线, 他如何抑制火花的
2  .  DC24V这里具体什么作用,(实际测试 DC24V会让同步马达有一定励磁,不明白24V就能有励磁吗?转换到220马达就会旋转)

网友AE(2010-08-29):
好东东,顶起来。必须的

网友AF(2011-03-26):
nice ,thanks for share your point

网友AG(2011-05-03):
学习了很多知识

网友X(2012-03-13):
再来学习一下,很实用的

网友AH(2017-01-19):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内容也不错。
不过在实际应用中,很少有人这么做,有高手上来说说!
谢谢楼主发贴
国外继电器都是有电容配件的,直接配合继电器座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