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9):
题目如下,回复答案后可看到打分

1,选择题、可多选 (20/2)

1.1 某水泵经变频器改造,V/F曲线应设置为
A、 线性电压/频率控制模式      B、 平方电压/频率控制模式    C、S型曲线模式
1.2变频器通讯接口是:
A、RS232    B、RS485    C、RS422    D、RS485或RS422
1.3变频器可用于       节能改造。
A  电机        B  水泵       C  风机        D  中央空调
1.4变频器频率降低,负载    也会降低。
A  电压        B  电流       C  功率        D  功率因数
1.5 风机工况节能改造一般需要测试        数据
A  电压        B  电流       C  功率        D  功率因数
1.6变频器具有      保护功能。
A  过压     B  过流      C  IGBT 过温        D  输入缺相
1.7 与变频器输出转矩有关的因素有
A、发热和散热能力  B、海拔高度    C、环境温度  D、载波频率
1.8 输入交流电抗的作用有
A、降低三相交流电源不平衡所带来的影响            B、提高输入端的功率因素
C、降低变频器因接入大容量电机对整流电路的损害    D、提高起动转矩
1.9变频器的制动方式一般有   。
  A再生制动  B能耗制动  C反接置动   D
2.0 输出交流电抗器有以下    作用
  A、有效滤除变频器输出电流中的高次谐波分量;
  B、小因高次谐波引起的电磁干扰;
  C、避免因电机电缆线路较长,电缆分布电容引起的漏电流影响;
  D、改善电流波形;

2,判断题 (20/2)

2.1变频器可用于任何场合电机节能。                                         (   )
2.2 罗茨风机属于恒转矩类负载。                                            (   )
2.3 恒压供水系统实际上是利用闭环控制的负特性。                            (   )
2.4 恒压供水系统,水流量一定。                                            (   )
2.5 一台变频器可以同时拖动多台电机。                                      (   )
2.6 远传压力表反馈信号是电压信号。                                        (   )
2.7 空压机属于平方转矩负载。                                              (   )
2.8节电空间大小决定于负载率的大小。                                      (   )
2.9 风机负载的功率与转速存在关系式:功率1/功率2=(转速1/转速2)3。         (   )
2.10 注塑机利用变频器改造是闭环控制。
(   )

3, 简答题 (30/5)(30/15)
3.1 简述远传压力表的测量原理?

3.2写出三相交流异步电机转速计算公式。

3.3述闭环控制原理图。

3.4某循环泵,常因压力过高而通过旁路释放掉一部分,分析可否采用变频器进行节能改造。

3.5电动机容量为132kw,实际使用功率约为40—60kw,问能否配用容量较小的变频器,如果能因如何选用?

3.6 灯光主要节能方式分为几种,优势分别是什么?

4, 简单分析题 (30/10)
4.1 实际应用中,变频器运行在50hz时,其进线电流常常比工频50hz时大,是什么原因?

4.2 画出自藕降压启动主电路图和控制图。

4.3 对变频器产生的干扰可能解决问题的方法有?

网友A:
感觉内容还不难吧,不过也有一些叫不太准,楼主有没有答案发 上来,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B:
我用來招考新進人員

网友C:
^_^除了3.6那个灯光的题俺不会外,其它的都会,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答案。^_^

网友D:
个人感觉还行吧,70分以上吧

网友E:
看了一下应该可以及格,楼主公布一下答案吧,我对水泵和风机类不了解。

网友F:
晕那,做完了没答案,楼主赶紧把此答案上传上来啊。灯光的那个一点都不知道,就知道节能灯。

网友G:
想看看答案,我应该及格吧

网友H:
要答案阿!

网友I:
答案哪,看看我的成绩

网友J:
谢谢楼主,有答案吗?

网友K:
这些题目在翻书或在网上查找都可以做出来,要说不翻书不查找的话,我想最多能做个60分。

网友L(2010-10-19):
我刚入这个行业,很好的资料,希望以后还能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