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9):
cj20-100型样品做好后,我对操作机构的主要指标进行了测量,使用的仪表是dh100型数字电参数测量仪.

交流电压v     电流A        有功功率w     功率因数
187           0.02            0.8                  0.2
200           0.019          0.8                  0.21
220           0.016          0.8                  0.23
242           0.014          0.9                  0.255

对某厂生产的cj20--100型交流操作接触器进行测量,指标如下
交流电压v   电流A        有功功率w      功率因数
187           0.257        11.8               0.245
220           0.347        18                  0.235
242           0.426        23.7               0.228

可见,在220v时,直流操作机构的有功功率节电率可以达到96%

网友A:
学习了,原来电流是这么小的,好像一般的样本上没有说明吧

楼主:
这是我制作的实验品,目前市场上没有这种产品

网友B:
你的标题是直流打操作接触器,你的记录怎么是交流呢?????

网友C:
交流接触器线圈降低电流的方法:

交流吸合,直流保持【就是说的---无声运行】

交流吸合,串联线圈降低电流【双线圈并联吸合,串联保持】

交流吸合,降压保持【利用维持电流保持吸合】

直流吸合

总之:正常的吸合,降压或是减小电流保持吸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标题是直流打操作接触器,你的记录怎么是交流呢?????

是输入交流电,然后通过电子线路,实现直流脉冲电流工作.所以,测量的参数是交流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标题是直流打操作接触器,你的记录怎么是交流呢?????

是输入交流电,然后通过电子线路,实现直流脉冲电流工作.所以,测量的参数是交流的.

理论上还是:交流吸合,降压保持【利用维持电流保持吸合】

楼主可以申请【实用新型】专利,但是无法申请【发明】专利

楼主:
理论上还是:交流吸合,降压保持【利用维持电流保持吸合】
==========================================
不是交流吸合,吸合动作也是靠直流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理论上还是:交流吸合,降压保持【利用维持电流保持吸合】
==========================================
不是交流吸合,吸合动作也是靠直流电

用直流电也可以啊,限制线圈的吸合电流就可以的啦,然后再限制为维持电流,不是很麻烦滴

楼主:
用直流电也可以啊,限制线圈的吸合电流就可以的啦,然后再限制为维持电流,不是很麻烦滴

==================================================
原理很简单,实现起来不容易.  建议你实践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直流电也可以啊,限制线圈的吸合电流就可以的啦,然后再限制为维持电流,不是很麻烦滴

==================================================
原理很简单,实现起来不容易.  建议你实践一下.

前年我就试验过,用直流供电驱动交流接触器线圈,完全可以

只需两步走:

1、通上合适的电压【直流】,使其吸合

2、减小电流至维持电流【使线圈可靠的保持吸合,比---不至于跳开的最小电流略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直流电也可以啊,限制线圈的吸合电流就可以的啦,然后再限制为维持电流,不是很麻烦滴

 ==================================================
 原理很简单,实现起来不容易.  建议你实践一下.

前年我就试验过,用直流供电驱动交流接触器线圈,完全可以

只需两步走:

1、通上合适的电压【直流】,使其吸合

2、减小电流至维持电流【使线圈可靠的保持吸合,比---不至于跳开的最小电流略大一些】

====================================================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在实际应用中,如何取得合适电压的直流电,如何在吸合后转换到小电流保持状态.做到实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