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9):
本人的工作单位是物业管理,所管的小区是用ABB 变频器加压供水,有次小区突然停电后开动变频器,达到设定的水压时不会停泵了(变频是一拖4台水泵,间隔3小时自动换一台水泵,其中一台小泵是用水低峰是起稳压的。),由于本人对此是菜鸟级,出现故障后乱设了一通,现在总出现标题上的报警,不知如何解除报警。
出现以上报警后水泵会出现短暂断电停机,所以造管内出现水锤的声响,造成燥音,怎么办啊,请各位懂ABB变频器的高手帮助,如有深圳的就更好,我的联系电话是0755-83970028 王生。谢谢!

楼主:
请求版主置顶几天,不胜感激,这两天天挨训,哎!知识太少了

网友A:
唉,什么故障?描述一下嘛。另外可以找系统原设计者咨询呀。解铃还须系铃人嘛。

楼主:
宇宙牌的设计施单位,找不到人啦,具体故障是,瞬间停机有水管内有水锤的噪音,停机时显示报警代码:ALARM28,现在想请教高手,怎样正确的设定这个该死的ABB,我的联系方式0755-83970028  pkio@163.com  有深圳的高手请联系我,谢谢!

网友B:
当变频器休眠时才会显示AL28啊!
好象是参数4013--------4018吧
记得4018是睡眠选择

网友C:
你的一拖四供水系统应该是变频器加装了ABB的供水模块

ABB不加供水模块时,只能拖动2台泵,并循环工作,这种工作方式的设置方法我在本坛内有发帖
一拖四的资料我丢失了,你联系ABB深圳总代理吧,他会帮你解决

网友D:
电接点压力表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接点压力表坏了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173126
[求助],变频器不受外接信号的控制
ABB.ACS400变频器不随远传压力表的信号 变化,请高手指教,多谢

楼上的,回帖负点责任,谢谢。刚刚自己发个帖不明不白的,在这里就说是压力表坏了?
28这个报警是是PID睡眠。可能是由于参数设置改动,或者是用水状况发生较大变化导致之前的参数对现在不太适用,正常考虑的话是要调整40组的PID参数,比如睡眠延迟,睡眠水平等。

网友C:
给你个两泵轮流工作的供你参考吧,PID部分设置是一样的
ABB--ACS401
两泵轮流工作:1401、1402=29
8109、8110、8111=120hz
8115=3600【最大】
8117=1
8118=轮流工作的时间 例如:8【h]
8119=40--50%
8120=4

2007=20hz
4014=大于22  【睡眠功能】
AI1压力设定0--10v
AI2压力反馈0--10v
4015=75%【睡眠唤醒】【唤醒休眠的阀值%比】

0118=AI1数值
0119=AI2数值

网友F:
打开了睡眠功能了,你把它关掉就好了,参数4013-4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