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9):
小弟不是搞电子的,看到霍尔传感器中有一个参数:output saturation voltage,字面理解输出饱和电压,这个概念具体是怎么样的?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输出满量程的时的电压值啊,或者说是灵敏度呢?

网友B(2009-01-20):
是输出电压,一般是指传感器的额定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