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系统的振荡

楼主(2008-12-19):
当发生短路或突然有大负荷切除或投入时,发电机与大系统之间的功角会发生变化,发电机的输出功率就会沿着发电机的功角特性曲线来回摆动,这就是电力系统的振荡.
结果:
一个是发电机的输出功率和负载能重新在一个点上实现平衡,经过一段时间的振荡后达到稳定.
一个是发电机的输出功率和负载能无法再在任何一个点上实现平衡,从而导致发电机失去同步.

网友A:
操作过电压是引起电压震荡的【主要】原因之一
操作过电压是由于电网内开关操作或故障跳闸引起的过电压。
主要包括:
1、切除空载线路引起的过电压;
2、空载线路合闸时引起的过电压;
3、切除空载变压器引起的过电压;
4、间隙性电弧接地引起的过电压;
5、投切大负荷引起的过电压;
6、解合大环路引起的过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