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9):
步进马达的问题请教,这个帖子好象没有回答楼主的疑问就被封了。可能是版主认为这个问题太简单、不值得讨论。或者认为楼主没有把问题的主题表达清楚,无法回答。

这里我就自己的理解贴一个答案供参考:
步进电机是以“步”为单位运行的电机。一般直接运行情况下是每一步需要一个脉冲驱动使电机转过一个角度,这个角度叫“步距角”说明书里都有详细说明的。电机转一圈是360度,那么用360除以步距角,就是转一圈需要多少步,也就是需要多少个脉冲。这样的计算还只是实验数据,具体使用时一般都会配驱动器(很少有直接用PLC输出去控制步进电机各相线圈的除非是小功率的微型步进电机),而驱动器有分频等指标,所以PLC发多少脉冲才能控制电机正好走一圈,还要参考步进驱动器的说明书,并进行适当设置才能完成。不知道这样的回答能行吗?

楼主:
关于详细的说明和PLC直接驱动小电流步进电机的实验可参考我以前发过的帖子: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165733

网友A:
谢谢楼主了!已经讲的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