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PLSR指令

楼主(2008-12-19):
一:请问各位大大这个能不能做到步进电机“运行—1000脉冲——停止”待X1通后电机继续“运行1000脉冲——停止”这样的循环
二:手册上没PLSR的转动方向方面,请问这转动方向怎么定?

网友A:
本来此贴为水贴了,不过其中有一点,这个指令在手册上还真的没有讲到怎么返回。
上述运行是完全可以,注意在运行完成后要有一个时间间隔,不能小于一个扫描周期。
方向控制方面,如果要反转,除了按上述指令写后,还要再加方向控制,这个方向是要另外写的,也就是同时运行一个方向输出指令就返回了。

楼主:
如要反转 请问要什么指令

网友A:
你的回复第二贴扣分二分
反转没有指令,就是一般的输出一个输出就行了
如:

网友B:
1、看楼主的程序有个疑问,既然用PLSR从Y0输出脉冲,为什么在脉冲停止时还要驱动Y0吸合?
2、5楼的程序不是很合理,方向信号Y2输出滞后

网友C:
控制方向的我习惯按手册上的,通常用Y4
Y2在用定位功能时,还有个功能在进行原点回归完成时可以输出一个清零信号,前提要M8140置ON,不过很多时候不用它,这是用它做方向信号或是其它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D:
楼主的程序里,Y0始终输出,不知是为什么

关于方向,是电机控制器上的相应点有信号时,可以人为控制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程序里,Y0始终输出,不知是为什么
应该跟这条指令有关吧
后面还有一条 LD M10     SET Y0 没截上图

楼主:
对不起大家  我这个梯形图主要是问这个PLSR指令运用上的问题 ,后面就没多大注意,Y0应该是Y6或者等等,写的时候不小心 搞错  道歉

楼主:
5楼的 我认罚  不过得谢谢你 我只知道这原理 了
应该跟DRVI的旋转方向输出应该一样 感谢~~